[其他ST产品]
自动植物浇水系统

楼主:
利用STM32 MCU和一些传感器,创建一个智能的植物浇水系统。通过监测土壤湿度和环境温度,系统可以自动调整浇水频率,确保植物始终保持适当的湿度。

  • STM32型号建议: STM32L4系列,例如STM32L476。
  • 可能用到的代码: 使用ADC读取土壤湿度传感器、设置定时器进行浇水控制,HAL库和Low-Power库实现低功耗操作。

网友A(2024-08-21):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B: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C: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D: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E: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F: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G: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H: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

网友I: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