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输出问题

楼主(2023-11-30):
如何使用STM32输出具有50%相位差的PWM,且可以发送一定数量。

网友A:
你需要选择两个GPIO引脚作为PWM输出引脚,并将它们配置为复用功能。

网友B:
配置定时器:选择一个定时器作为PWM的时基,并配置它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以获得所需的PWM频率。

网友C:
配置PWM模式:选择PWM模式和通道,设置PWM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D:
配置相位差:通过调整两个PWM通道的CCR寄存器的值,可以实现相位差。确保一个通道的CCR值比另一个通道的CCR值大50%。

网友E:
直接配置PWM,然后配置相位差不就行了么?

网友F: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吧,这个简单,而且直接能用

网友G:
可以试试这个,  HAL_TIM_PWM_Start(&htim,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 TIM_CHANNEL_2);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 TIM_CHANNEL_1, 250);  // 相位差为50%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 TIM_CHANNEL_2, 750);

网友H:
你说的一定数量是什么?一定数量的脉冲吗?

网友I:
直接用cubemx配置多好,上面应该可以直接实现相位差吧

网友J:
这种输出相位差的,是不是需要高级定时器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