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IY游戏机

楼主(2023-11-30):
  • STM32型号建议: STM32F7系列,例如STM32F767。
  • 可能用到的代码: 图形库(如STM32CubeMonitor)实现游戏图形,HAL库进行按键控制,可能需要RTOS实现游戏逻辑。
DIY游戏机:使用STM32 MCU创建一个迷你游戏机,通过液晶显示屏和按键进行游戏。开发者可以编写自己的游戏程序,展示STM32的图形处理和实时控制能力。

网友A(2024-08-21):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B: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C: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D: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E: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F: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G: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H: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I: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J: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