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做个游戏机可能用到哪些东西请大佬们提出猜想,谢谢

楼主(2023-11-30):
做个游戏机可能用到哪些东西请大佬们提出猜想,谢谢

网友A:
一般就是显示屏啊,处理器啊

网友B:
现在做掌机的应该有很多开源的方案吧

网友C:
你可以看看用树莓派做掌机的方案

网友D:
按键,显示屏,音频,处理器等等

网友E:
好多的,看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效果呗

网友F:
建议还是直接找个开源的,自己先练练手

网友G:
做个游戏机无非是MCU/MPU,显示屏,按键,语音/音频输出这种

网友H:
想不到,可以做个无线的游戏机,带个蓝牙或者WiFi这种

网友I:
我看之前有个掌机群,他们用的是ESP32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J:
猜想之前,先看看楼主的实力,准备烧多少钱去玩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