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共享电动自行车是通过什么途径接收后台的开锁关锁指令的

楼主(2023-11-30):
请问  共享电动自行车是通过什么途径接收后台的开锁关锁指令的

网友A:
那肯定是无线通信啊,具体啥协议,不知道

网友B:
一般都是GSM的通信方式吧,可能是MQTT这种

网友C:
这就是一个布尔值,应该啥协议都可以

网友D:
现在应该很多都是用4G的功能了

网友E:
我看到过,有的好像还支持蓝牙通信,不知道咋做到的

网友F:
都是通过GSM或者4Gcat1这种通信

网友G:
有的可能是UDP,但大多数应该是MQTT吧

网友H:
这个不知道啊,协议不好说,但大多数都是物联网协议

网友I:
一般都是采用通信运营商的转发,比如NB,CAT1这种

网友J:
现在应该都是NB+蓝牙的模式实现无线收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