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启用内部晶振并配置系统时钟为48M

楼主(2023-11-30):
在文件 system_stm32f0xx.c 里的函数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存在外部时钟
{
}else{
// 这里添加配置48M代码
}
}
static void SetSysClock(void)
{
  __IO uint32_t StartUpCounter = 0, HSEStatus = 0;

  /* SYSCLK, HCLK, PCLK configuration ----------------------------------------*/
  /* Enable HSE */
  RCC->CR |= ((uint32_t)RCC_CR_HSE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and if Time out is reached exit */
  do
  {
    HSEStatus = RCC->CR & RCC_CR_HSERDY;
    StartUpCounter++;
  } while ((HSEStatus == 0) && (StartUpCounter != HSE_STARTUP_TIMEOUT));

  if ((RCC->CR & RCC_CR_HSERDY) != RESET)
  {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else
  {
    HSEStatus = (uint32_t)0x00;
  }

  if (HSEStatus == (uint32_t)0x01) // 存在外部时钟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E * 6 = 48 MHz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 ~(RCC_CFGR_PLLSRC | RCC_CFGR_PLLXTPRE | RCC_CFGR_PLLMULL));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PREDIV1 | RCC_CFGR_PLLXTPRE_PREDIV1 | RCC_CFGR_PLLMULL6);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 ~(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PLL;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else
  {
    // HSI 内部时钟做为PLL时钟源并配置PLL 48M做为系统时钟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and set Flash Latency */
    FLASH->ACR = FLASH_ACR_PRFTBE | FLASH_ACR_LATENCY;

    /* HCLK = SYS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HPRE_DIV1;

    /* PCLK = HCLK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_DIV1;

    // PLL configuration = (HSI/2) * 12 = 48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12); // 8M/2 * 12 = 48M

    /* Enable PLL */
    RCC->CR |= RCC_CR_PLLON;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PLL 做系统时钟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PLL)
    {
    }
  }
}

网友A(2024-08-2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B: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C: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D: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E: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F: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H: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I: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J: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