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8T6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11-30):
STM32F103C6T6和STM32F103C8T6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脚位置和功能都是一样的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脚位置和功能都是一样的把?

对的,引脚完全一致,功能外设可能有所不一样,但C8T6肯定是向下兼容C6T6的

网友B:
如果需要更大的存储器和更多的引脚,应该选择STM32F103C8T6。如果只需要较小的存储器和较少的引脚,则可以选择STM32F103C6T6。

网友C:
差存储,C8的存储比C6的大

网友D:
你直接看看ST的F1命名规则不就好了么

网友E:
就差flash的大小的,其他的好像是不差

网友F:
我记得好像C6T6有些外设没有吧,而C8T6是有的

网友G:
你直接用C8T6多好啊,这芯片现在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H:
没差别的,好像就flash差一半而已

网友I:
C6其实也不错,之前用过,好像和C8可以完全兼容的

网友J:
楼主问的功能引脚,应该是都可以一致的

网友K:
你直接试试不就知道啦,你可以用C8T6的固件烧录到C6T6的芯片之中

网友L:
嗯,基本兼容,除了差flash之外,其他都差不多一样

网友M(2024-02-17):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N: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O: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P: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Q: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R: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