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Cortex-M 处理器家族

楼主(2023-11-30):
多年来, ARM已经研发了相当多的不同的处理器产品。 如下图中(图1): ARM 处理器产品分为经典ARM处理器系列和最新的Cortex处理器系列。并且根据应用范围的不同,ARM处理器可以分类成3个系列。

Application Processors(应用处理器)–面向移动计算,智能手机,服务器等市场的的高端处理器。这类处理器运行在很高的时钟频率(超过1GHz),支持像Linux,Android,MS Windows和移动操作系统等完整操作系统需要的内存管理单元(MMU)。 如果规划开发的产品需要运行上述其中的一个操作系统,你需要选择ARM 应用处理器。

Real-time Processors(实时处理器)–面向实时应用的高性能处理器系列,例如硬盘控制器,汽车传动系统和无线通讯的基带控制。多数实时处理器不支持MMU,不过通常具有MPU、Cache和其他针对工业应用设计的存储器功能。实时处理器运行在比较高的时钟频率(例如200MHz 到 >1GHz ),响应延迟非常低。虽然实时处理器不能运行完整版本的Linux和Windows操作系统, 但是支持大量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

Microcontroller Processors(微控制器处理器)–微控制器处理器通常设计成面积很小和能效比很高。通常这些处理器的流水线很短,最高时钟频率很低(虽然市场上有此类的处理器可以运行在200Mhz之上)。 并且,新的Cortex-M处理器家族设计的非常容易使用。因此,ARM 微控制器处理器在单片机和深度嵌入式系统市场非常成功和受欢迎。

网友A(2024-04-16):
盲猜一下,会不会出个M9。

网友B(2024-08-21):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C: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D: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E: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F: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G: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H: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I: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J: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K: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