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ndroid与单片机(STM32)通过wifi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23-11-30):
新人求解,最近在做一个APP,到时候要与stm32通信,要实现数据,图像同步到APP上
,想问一下怎么实现,协议用什么?望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A:
使用WiFi模块(如ESP8266或者ESP32)连接WiFi网络

网友B:
在STM32单片机上连接WiFi模块,如ESP8266或RTL8710等

网友C:
使用STM32单片机上的WiFi模块来连接到Android设备上的WiFi热点。

网友D:
通过WiFi进行通信需要具备WiFi模块和相关的通信协议栈

网友E:
在STM32设备上编写WiFi通信代码,实现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网友F:
建议使用wifi串口透明传输模块

网友G:
为单片机添加WiFi模块,如ESP8266

网友H:
添加一个WiFi模块,如ESP8266或ESP32

网友I:
STM32单片机就可以通过串口给WiFi模块发数据,进而实现与Android设备的通信。

网友J:
需要配置WiFi模块

网友K:
STM32单片机并没有集成WiFi, 需要外接一个WiFi模块。

网友L:
在Android应用程序中,使用Socket通信方式,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M:
在Android设备上通过串口或HTTP等方式将数据发送到STM32设备,并在STM32设备上接收和处理数据。

网友L:
可以采用TCP协议

网友N:
编写单片机程序以实现与Android应用的通信。在单片机上配置串口,并使用相应的库(如Wifi库)实现与WiFi模块的通信。

网友O:
在Android设备和STM32单片机上,需要建立WiFi连接。

网友P:
单片机(STM32)和Android设备之间可以通过WiFi进行通信,实现数据的传输和处理。

网友Q:
可以借助于ESP8266 WiFi模块

网友R:
可以使用Java语言或者Kotlin语言编写程序,通过WiFi模块发送数据到STM32,并接收来自STM32的数据。

网友S:
基于AT指令来实现STM32的WIFI通信设计。

网友T:
添加WiFi模块,如ESP8266或ESP32

网友U:
可以通过串口与STM32通信,实现WiFi连接和数据传输。

网友A:
需要使用到Android的Socket编程,通过套接字来建立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网友V:
需要一个支持WiFi功能的STM32单片机,并且已经安装了WiFi模块。

网友W:
在微控制器上添加WiFi模块,如ESP8266

网友X:
可以通过串口与WiFi模块进行通信,发送AT指令来配置WiFi模块的工作模式和连接的WiFi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