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dspic33 系列教程

楼主(2023-11-30):
microchip dspic33 系列教程
作为数字电源芯片,microchip的这款芯片拥有很强的PWM功能,这篇文章就先说说它的支持精细边沿定位的高分辨率PWM.

1)特性:
以下是这个PWM模块的特性不仅限于以下特性,有些特性不常用笔者省去了:
• 最多 8 个独立的 PWM 发生器,每个发生器均配有双输出
• 工作模式:
– 独立边沿 PWM 模式
– 可变相位 PWM 模式
– 独立边沿 PWM 模式,双输出
– 中心对齐 PWM 模式
– 双重更新中心对齐 PWM 模式
– 双边沿中心对齐 PWM 模式
• 输出模式:
– 互补
– 独立
– 推挽
• 死区发生器
• 灵活的周期/占空比更新选项
• PWM 控制输入(PWM Control Input,PCI),用于 PWM 引脚改写和外部 PWM 同步
• 高级触发选项
• 组合逻辑输出
• PWM 事件输出

2)框架:
PWM 发生器操作基于触发信号。要产生 PWM 周期,必须接收周期开始(Start-of-Cycle,SOC)触发信号;触发信号
可以是自触发的,也可以是来自外部源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莫得感情123」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0365743/article/details/131208856

楼主:
3)控制寄存器:
本章只讨论部分寄存器,若要其他寄存器请去官网看资料;

3-1:PGxCONL

楼主:
Bit 15 – ON PWM 发生器 x 使能位

1 使能 PWM 发生器
0 禁止 PWM 发生器

楼主:
Bit 10:8 – TRGCNT[2:0] PWM 发生器 x 触发计数选择位(默认000就好)
Bit 7 – HREN PWM 发生器 x 高分辨率使能位

1 PWM 发生器 x 工作在高分辨率模式下
0 PWM 发生器 x 工作在标准分辨率模式下

楼主:
Bit 4:3 – CLKSEL[1:0] 时钟选择位(1)
Bit 2:0 – MODSEL[2:0] PWM 发生器 x 模式选择位

111 双边沿中心对齐 PWM 模式(每周期中断/寄存器更新两次)
110 双边沿中心对齐 PWM 模式(每周期中断/寄存器更新一次)
101 双重更新中心对齐 PWM 模式
100 中心对齐 PWM 模式
011 保留
010 独立边沿 PWM 模式,双输出
001 可变相位 PWM 模式
000 独立边沿 PWM 模式

楼主:
3-2 :PGxCONH

楼主:
Bit 15 – MDCSEL 主占空比寄存器选择位

1 PWM 发生器使用 MDC 寄存器
0 PWM 发生器使用 PGxDC 寄存器

楼主:
Bit 14 – MPERSEL 主周期寄存器选择位

1 PWM 发生器使用 MPER 寄存器
0 PWM 发生器使用 PGxPER 寄存器

楼主:
Bit 13 – MPHSEL 主相位寄存器选择位

1 PWM 发生器使用 MPHASE 寄存器
0 PWM 发生器使用 PGxPHASE 寄存器

楼主:
Bit 11 – MSTEN 主更新使能位

1 PWM 发生器向其他 PWM 发生器广播 UPDREQ 控制位的状态(通过软件设置)和 EOC 信号
0 PWM 发生器不广播 UPDREQ 状态位的状态和 EOC 信号

楼主:
Bit 10:8 – UPDMOD[2:0] PWM 缓冲区更新模式选择位
Bit 7 – 保留 保持为 0
Bit 6 – TRGMOD PWM 发生器 x 触发模式选择位

1 PWM 发生器工作在可重触发模式下
0 PWM 发生器工作在单触发模式下

楼主:
Bit 3:0 – SOCS[3:0] 周期开始选择位

1111 仅 TRIG 位或 PCI 同步功能(不选择硬件触发源)
1110-0101 保留
0100 通过 PG4 或 PG8 PGTRGSEL[2:0]位(PGxEVTL[2:0])选择的触发输出
0011 通过 PG3 或 PG7 PGTRGSEL[2:0]位(PGxEVTL[2:0])选择的触发输出
0010 通过 PG2 或 PG6 PGTRGSEL[2:0]位(PGxEVTL[2:0])选择的触发输出
0001 通过 PG1 或 PG5 PGTRGSEL[2:0]位(PGxEVTL[2:0])选择的触发输出
0000 本地 EOC——PWM 发生器自触发

楼主:
Bit 15 – CLMOD 限流模式选择位

1 如果 PCI 限流处于有效状态,则 PWMxH 和 PWMxL 输出信号反相(位翻转),不使用 CLDAT[1:0]位
0 如果 PCI 限流处于有效状态,则 CLDAT[1:0]位定义 PWM 输出电平

楼主:
Bit 14 – SWAP 交换 PWMxH 和 PWMxL 器件引脚的 PWM 信号位

1 PWMxH 信号连接至 PWMxL 引脚,PWMxL 信号连接至 PWMxH 引脚
0 PWMxH/L 信号映射到它们各自对应的引脚

楼主:
Bit 13 – OVRENH PWMxH 引脚的用户改写使能位

1 OVRDAT[1]为 PWMxH 引脚上的输出提供数据
0 PWM 发生器为 PWMxH 引脚提供数据

楼主:
Bit 12 – OVRENL PWMxL 引脚的用户改写使能位

1 OVRDAT[0]为 PWMxL 引脚的输出提供数据
0 PWM 发生器为 PWMxL 引脚提供数据

楼主:
Bit 11:10 – OVRDAT[1:0] 使能改写时 PWMxH/PWMxL 引脚数据位

如果 OVRENH = 1,则 OVRDAT[1]为 PWMxH 提供数据。
如果 OVRENL = 1,则 OVRDAT[0]为 PWMxL 提供数据。

楼主:
Bit 9:8 – OSYNC[1:0] 用户输出改写同步控制位

11 保留
10 何时通过 SWAP、OVRENL/H 和 OVRDAT[1:0]位进行用户输出改写由 PGxCONH 寄存器中的UPDMOD[2:0]位指定
01 立即(尽快)通过 SWAP、OVRENL/H 和 OVRDAT[1:0]位进行用户输出改写
00 通过 SWAP、OVRENL/H 和 OVRDAT[1:0]位进行的用户输出改写与本地 PWM 时基同步(下一周期开
始时进行)

楼主:
Bit 7:6 – FLTDAT[1:0] FLT 事件有效时 PWMxH/PWMxL 引脚数据位

如果故障有效,则 FLTDAT[1]为 PWMxH 提供数据。
如果故障有效,则 FLTDAT[0]为 PWMxL 提供数据。

楼主:
Bit 5:4 – CLDAT[1:0] CLMT 事件有效时 PWMxH/PWMxL 引脚数据位

如果限流有效,则 CLDAT[1]为 PWMxH 提供数据。
如果限流有效,则 CLDAT[0]为 PWMxL 提供数据。

楼主:
Bit 3:2 – FFDAT[1:0] 前馈事件有效时 PWMxH/PWMxL 引脚数据位

如果前馈有效,则 FFDAT[1]为 PWMxH 提供数据。
如果前馈有效,则 FFDAT[0]为 PWMxL 提供数据。

楼主:
Bit 1:0 – DBDAT[1:0] 调试模式有效时 PWMxH/PWMxL 引脚数据位

如果调试模式有效且 PTFRZ = 1,则 DBDAT[1]为 PWMxH 提供数据。
如果调试模式有效且 PTFRZ = 1,则 DBDAT[0]为 PWMxL 提供数据。

楼主:
3-4 PGxIOCONH:

楼主:
Bit 14:12 – CAPSRC[2:0] 时基捕捉源选择位

111 保留
110 保留
101 保留
100 将所选 PCI 故障信号置为有效时捕捉时基值
011 将所选 PCI 限流信号置为有效时捕捉时基值
010 将所选 PCI 前馈信号置为有效时捕捉时基值
001 将所选 PCI 同步信号置为有效时捕捉时基值
000 没有为时基捕捉选择硬件源——仅限软件

楼主:
Bit 8 – DTCMPSEL 死区补偿选择位

1 死区补偿由 PCI 前馈限制逻辑控制
0 死区补偿由 PCI 同步逻辑控制

楼主:
Bit 5:4 – PMOD[1:0] PWM 发生器输出模式选择位

11 保留
10 PWM 发生器输出工作在推挽模式下
01 PWM 发生器输出工作在独立模式下
00 PWM 发生器输出工作在互补模式下

楼主:
Bit 3 – PENH PWMxH 输出端口使能位

1 PWM 发生器控制 PWMxH 输出引脚
0 PWM 发生器不控制 PWMxH 输出引脚

楼主:
Bit 2 – PENL PWMxL 输出端口使能位

1 PWM 发生器控制 PWMxL 输出引脚
0 PWM 发生器不控制 PWMxL 输出引脚

楼主:
Bit 1 – POLH PWMxH 输出极性位

1 输出引脚为低电平有效
0 输出引脚为高电平有效

楼主:
Bit 0 – POLL PWMxL 输出极性位

1 输出引脚为低电平有效
0 输出引脚为高电平有效

楼主:
3-5:PGxEVTL

楼主:
Bit 15:11 – ADTR1PS[4:0] ADC 触发 1 后分频比选择位

11111 1:32
... ...
00010 1:3
00001 1:2
00000 1:1

楼主:
Bit 10 – ADTR1EN3 ADC 触发 1 源为 PGxTRIGC 比较事件使能位

1 使能 PGxTRIGC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1 的触发源
0 禁止 PGxTRIGC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1 的触发源

楼主:
Bit 9 – ADTR1EN2 ADC 触发 1 源为 PGxTRIGB 比较事件使能位

1 使能 PGxTRIGB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1 的触发源
0 禁止 PGxTRIGB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1 的触发源

楼主:
Bit 8 – ADTR1EN1 ADC 触发 1 源为 PGxTRIGA 比较事件使能位

1 使能 PGxTRIGA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1 的触发源
0 禁止 PGxTRIGA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1 的触发源

楼主:
Bit 4:3 – UPDTRG[1:0] 更新触发源选择位

11 对 PGxTRIGA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会自动将 UPDREQ 位置 1
10 对 PGxPHASE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会自动将 UPDREQ 位置 1
01 对 PGxDC 寄存器进行写操作会自动将 UPDREQ 位置 1
00 用户必须手动将 UPDREQ 位(PGxSTAT[3])置 1

楼主:
Bit 2:0 – PGTRGSEL[2:0] PWM 发生器触发输出选择位

111 保留
110 保留
101 保留
100 保留
011 PGxTRIGC 比较事件为 PWM 发生器触发信号
010 PGxTRIGB 比较事件为 PWM 发生器触发信号
001 PGxTRIGA 比较事件为 PWM 发生器触发信号
000 EOC 事件为 PWM 发生器触发信号

楼主:
3-6:PGxEVTH

Bit 15 – FLTIEN PCI 故障中断允许位

1 允许故障中断
0 禁止故障中断

楼主:
Bit 14 – CLIEN PCI 限流中断允许位

1 允许限流中断
0 禁止限流中断

楼主:
Bit 13 – FFIEN PCI 前馈中断允许位

1 允许前馈中断
0 禁止前馈中断

楼主:
Bit 12 – SIEN PCI 同步中断允许位

1 允许同步中断
0 禁止同步中断

楼主:
Bit 9:8 – IEVTSEL[1:0] 中断事件选择位

11 禁止时基中断(同步、故障、限流和前馈事件可单独使能)
10 在发生 ADC 触发 1 事件时中断 CPU
01 在发生 TRIGA 比较事件时中断 CPU
00 在 EOC 时中断 CPU

楼主:
Bit 7 – ADTR2EN3 ADC 触发 2 源为 PGxTRIGC 比较事件使能位

1 使能 PGxTRIGC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2 的触发源
0 禁止 PGxTRIGC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2 的触发源

楼主:
Bit 6 – ADTR2EN2 ADC 触发 2 源为 PGxTRIGB 比较事件使能位

1 使能 PGxTRIGB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2 的触发源
0 禁止 PGxTRIGB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2 的触发源

楼主:
Bit 5 – ADTR2EN1 ADC 触发 2 源为 PGxTRIGA 比较事件使能位

1 使能 PGxTRIGA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2 的触发源
0 禁止 PGxTRIGA 寄存器比较事件作为 ADC 触发 2 的触发源

楼主:
Bit 4:0 – ADTR1OFS[4:0] ADC 触发 1 偏移选择位

11111 偏移 31 个触发事件
... ...
00010 偏移 2 个触发事件
00001 偏移 1 个触发事件
00000 无偏移

楼主:
3-7:PGxPHASE
Bit 15:0 – PGxPHASE[15:0] PWM 发生器 x 相位寄存器位

楼主:
3-8:PGxDC
Bit 15:0 – PGxDC[15:0] PWM 发生器 x 占空比寄存器位
注: 不得使用小于 0x0008 的占空比值(高分辨率模式下为 0x0020)。

楼主:
3-9:PGxPER
Bit 15:0 – PGxPER[15:0] PWM 发生器 x 周期寄存器位
注: 不得使用小于 0x0010 的周期值(高分辨率模式下为 0x0080)

楼主:
3-10:PGxTRIGA
Bit 15:0 – PGxTRIGA[15:0] PWM 发生器 x 触发 A 寄存器位
在高分辨率模式下,bit[2:0]强制为 0。

楼主:
3-11:PGxTRIGB
Bit 15:0 – PGxTRIGB[15:0] PWM 发生器 x 触发 B 寄存器位
在高分辨率模式下,bit[2:0]强制为 0。

楼主:
3-12:PGxTRIGC
Bit 15:0 – PGxTRIGC[15:0] PWM 发生器 x 触发 C 寄存器位
在高分辨率模式下,bit[2:0]强制为 0。

楼主:
3-13:PGxDTL
Bit 13:0 – DTL[13:0] PWMxL 死区延时位
注: 当 HREN(PGxCONL[7])= 0 时,DTL[13:11]位不可用。

楼主:
3-14:PGxDTH
Bit 13:0 – DTH[13:0] PWMxH 死区延时位
注: 当 HREN(PGxCONL[7])= 0 时,DTH[13:11]位不可用

楼主:
4)MCC生成PWM代码:
打开MCC在此处添加PWM模块。

楼主:
然后生成代码就可以了。具体代码先不做讲解了,大家对着寄存器去看吧。

网友A:
楼主这个讲解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