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ov7670怎么接到STM32f103c8t6上?

楼主(2023-11-30):
对应每个引脚接到32芯片上的每个引脚,找了半宿了没找到。

网友A:
将OV7670的VCC和GND引脚分别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3.3V和GND引脚上。然后,将OV7670的SCL和SDA引脚分别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PB10和PB11上。另外,还需要将STM32引脚直接连接到OV7670的WEN引脚,这是因为WEN并不是FIFO的写使能,真正的写使能是WE。

网友B:
在编程过程中,需要配置OV7670的工作模式,例如设置分辨率、帧率、色彩格式等

网友C:
程序中需包括初始化I2C接口、读写SCCB命令、配置摄像头参数、读取图像数据等功能。

网友D:
数据通常存储在一个缓冲区中,然后可以通过STM32的USART接口或者其他接口传输到电脑或者其他设备上。

网友E:
连接方式可以根据OV7670的数据手册和STM32f103c8t6的I2C接口进行配置。

网友F:
将OV7670的SCL引脚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PB10引脚上,将SDA引脚连接到STM32F103C8T6的PB11引脚上。

网友G:
1.连接OV7670的VCC和GND引脚到STM32F103C8T6的3.3V和GND引脚上。
2.连接OV7670的SCL和SDA引脚到STM32F103C8T6的PB10和PB11引脚上。

网友H:
对于图像数据的处理也非常重要。因为采集的是320240 RGB565的图像,得到的是16位数据

网友I:
将OV7670的SCCB接口与STM32f103c8t6的I2C接口进行连接。

网友J:
可以通过SPI接口与STM32F103C8T6进行通信

网友K(2024-01-23):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L: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M: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