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的时候显示NO STM32 Target found

楼主(2023-11-30):
问题: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的时候显示NO STM32 Target found。
解决办法:点击刷新,刷新出stlink的serial number ,然后设置
port:swd,
frequency:4000,
mode:normal
accessport:0
reset mode: software reset
shared: enabled
然后按住板卡 reset按键3秒钟左右,然后点击connect,然后就有概率能连接成功,fail的话,会爆其他错误。如果没有连接成功,那么多试几次,我也是尝试四五次才成功,一开始我以为板卡坏了,后来网上一查,好的人遇到这个问题,在此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

网友A:
提示这个就是告诉你STM32的目标板没连接上

网友B:
你这种方式好像就是目标板锁死了,读保护了

网友C:
直接用jlink试试呗,直接看能否解锁

网友D:
建议以后设计电路的时候,把RST的引脚也引出

网友E:
一般来说,你的芯片是锁死了,所以这样

网友F:
用ISP的方式烧录一下普通的芯片,试试

网友G:
你是不是STM32的SWD接口被复用了啊

网友H:
哈哈,尝试五六次,你也是够坚持,其实你这个问题还有个更容易的解决方式,就是修改boot0为1,boot1为0。然后用串口烧录个普通程序,不屏蔽SWD的程序

网友I:
确实需要多试几次,其实你要是引出了RESET的引脚,可以不用这么费劲,直接软复位就OK了

网友J:
当然会有很多人遇到了啊,这就是读保护引起的,或者是SWD接口被复用也是这样,最后都是需要重新刷一下就好了,但你可以以后调程序的时候,把SWD复用的时长弄长一些,在开机的时候,这样就不用快速按复位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