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系列中的48引脚芯片有引脚复用功能吗?

楼主(2023-11-30):
STM32系列中的48引脚芯片有引脚复用功能吗?在看引脚说明时没有看见有复用的功能(以IIC为例),但是在某些地方又可以看到PB5/PB6/PB7和PB10/PB11/PB12对应为IIC复用功能,很矛盾,求解答。
2、另外,假如某几个引脚的确具有IIC复用功能,仅配置这几个引脚的GPIO性能,具体的时序等用软件实现,可以吗?比如说,PB5/6/7对应IIC功能,仅将这三个引脚的GPIO性能进行配置,时序通过翻转IO来实现,可以吗?

入行不深,提出的问题可能不算是问题,希望好心的大侠们给予解答,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有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B:
STM32的48引脚芯片可以通过配置内部寄存器实现引脚复用功能,将某些引脚配置为不同的外设功能

网友C:
大部分引脚的第一功能是GPIO(通用输入输出口),但是有的引脚可以实现好几种功能,这就叫引脚复用。

网友D:
AF引脚可以将普通的GPIO引脚配置为特殊的功能引脚,如USART、I2C、SPI等通信接口引脚,或者ADC、DAC等模拟信号处理引脚。

网友E:
STM32的所有产品系列都支持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F:
例如:
PB3和PB4引脚:默认配置为JTAG功能,可以将其映射为普通I/O口。
PA13、PA14和PA15引脚:默认配置为JTAG功能,也可以将其映射为普通I/O口。

网友G:
STM32系列中的48引脚芯片有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H:
STM32的引脚复用功能是指将某些引脚的多功能引脚根据需要配置为不同的外设功能

网友I:
引脚复用功能主要通过AF(Alternate Function)引脚来实现。

网友J:
可以参考STM32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K:
STM32F103系列芯片的引脚复用功能是通过配置其引脚功能寄存器

网友L:
STM32微控制器具有丰富的外设资源和可编程I/O端口,其中包括一些引脚复用的功能。

网友I:
在STM32的48引脚芯片中,引脚复用功能的实现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外设配置有关。

网友M:
可以提高芯片的灵活性和利用率

网友N:
STM32F103C8T6、STM32F103CBT6等。这些芯片具有引脚复用功能,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不同的功能。

网友O(2024-01-23):
就导通接地放掉

网友P: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