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驱动oled系统时钟问题

楼主(2023-11-30):
为什么oled显示程序要在主函数里加一个系统时钟配置的函数?我把这个时钟配置函数注释掉或者要用到TIM定时器中断函数配置时,oled屏就不亮了,要怎么办?

网友A:
可能是时钟频率问题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使用了TIM定时器中断,你需要确保中断的配置是正确的。

网友B:
检查驱动程序是否有误

网友C:
检查你的程序中的各种配置和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D:
你不配置时钟的话,怎么能实现单片机正确运行啊?

网友E:
对的,你就正常配置就好了

网友F:
OLED不亮说明MCU也没启动吧

网友G:
你仿真跟踪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H:
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时钟没配置对,导致OLED没启动,没亮

网友I:
你把系统时钟函数加上就完事儿了,没必要啊研究它

网友J:
直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呗,OLED驱动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用HAL的话,更易于理解

网友K:
可能你用到了delay吧,因为delay的精度是通过时钟配置的

网友L:
你说的系统时钟配置函数是啥内容?截图看看?

网友M:
你把定时器中断都关闭了,OLED肯定是用到了这部分函数,才会失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