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芯片被锁死怎么解决

楼主(2023-11-30):
使用keil不能烧录程序
stm32 stlink utilty也不能正常连接开发板
是不是坏掉了啊?

网友A:
STM32芯片被锁死通常是因为烧入的工程与实际器件不匹配

网友B:
可以使用JTAG或SWD接口进行解锁。

网友C:
解锁工具可以通过烧录到开发板或单片机中,然后对芯片进行解锁操作。

网友D:
按住单片机复位键不松开,同时点击Keil的下载按钮,等待一会儿,单片机将停止程序运行。此时可以放开复位键。

网友E:
在STM32芯片中,Option Byte用于设置读写保护。将Option Byte中的Level从1变为0,然后点击Apply

网友F:
如果芯片只是暂时性地锁定,可以尝试通过重新启动芯片来解决问题。将芯片断电,然后再次上电可能会重置芯片的状态。

网友F:
检查程序问题

网友G:
如果芯片或电路板上的硬件出现故障,也可能会导致芯片被锁定。

网友H:
按住复位按键,或短接复位脚电容,然后点击下载

网友I:
按住单片机复位键不松开,同时下载程序,弹出一个窗口,选择"No",再重新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J:
如果芯片被锁死的原因是Flash中的某些数据被损坏或者被锁定,可以尝试擦除整个Flash,然后重新烧写程序

网友K:
禁用JTAG功能,然后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L:
改变boot模式,看看能不能从串口boot启动,然后重新烧写。

网友M:
使用JTAG或SWD接口连接芯片和开发板;然后,利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来打开芯片;最后,在“Option Bytes”选项卡中,将“RDP”设置为“Level 0”即可完成解锁。

网友N:
将RST引脚接地,然后给芯片供电,保持几秒钟,再断开电源。

网友O: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exe软件

网友P:
使用ST-LINK Utility进行设置。在ST-LINK Utility中,将connect选项更改

网友Q:
按住芯片复位键不松开,同时下载程序,待程序下载完成后松开复位键即可。

网友R:
更改Option Byte。

网友S:
如果芯片被写保护,可以尝试解除读写保护来解决问题

网友T:
通过串口,设置BOOT0为1,BOOT1为0,进入ISP升级模式

网友U:
若是芯片或者电路板上的硬件呈现妨碍,也大概会致使芯片被锁定。

网友V:
禁用jtag功效,然后从新downloader步伐

网友W:
可以尝试强制重启芯片来解决问题

网友X:
使用SEGGER的J Link ARM V4.08l包中的Processor Specific Utilities-J- Link STM32 Unlock工具就可以解锁

网友Y:
不知道啊,主要是烧录的时候提示什么?

网友Z:
正常来说,ST的话,需要单独给板子供电才行

网友AA:
是不是你的STlink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AB:
建议出问题先把问题截图附上来,看看啥情况

网友AC:
不能连接还是连接了烧录不了?

网友AD:
你换个烧录器呢?也许是你的STlink坏掉了

网友AE:
我觉得还是你操作的问题,是不是线接错了,或者是电路哪里没搞对啊

网友AF:
你之前这么操作烧录成功过么?

网友AG:
建议直接换个目标板实时

网友AH:
STlink要是连接板子都连接不上,就要考虑是不是芯片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