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usb转ttl串口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3-11-30):
问题遇到的现象和发生背景

关于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usb转ttl串口下载程序的问题

问题相关代码,请勿粘贴截图

arduino ide 代码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PB1 as an output.
pinMode(PC13,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C13,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PC13,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运行结果及报错内容

arduino ide运行结果

Failed to init device.
stm32flash 0.4

http://stm32flash.googlecode.com/

Using Parser : Raw BINARY
Interface serial_w32: 115200 8E1

我的解答思路和尝试过的方法

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用usb转ttl可以正常连接电脑,端口正常显示,但不能下载程序[boot0--1 boot1--0 也按了复位] 也尝试调换tx1与rx1的接线.arduino ide 设置正确但是同样不能下载程序 ,使用flymcu下载程序显示芯片超时。奇怪的是,我用st-link v2在arduino ide下载blink,灯闪烁可以正常运行。

我想要达到的结果

stm32f103c8t6小系统板可以使用usb转ttl烧录程序,调试

网友A:
正常来说,串口烧录,需要配置一下RTS,这种功能引脚啥的

网友B:
你这BOOT接的没啥错误,我怀疑是你串口转USB这部分不对劲

网友C:
用的啥串口芯片啊?

网友D:
你电脑是否有这个串口芯片的驱动?

网友E:
建议最好使用flymcu先烧录成功之后再研究用arduino烧录才行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串口的问题啊,你arduino可以生成hex吧,直接hex用STlink烧录呗

网友G:
你先看看你的串口模块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H:
按理来说,都配置好boot了,应该没啥问题了啊

网友I:
超时的话,你串口是不是接错了啊?

网友J:
网上搜搜关于串口烧录的方式方法,看看是不是自己哪里操作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