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UART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3-11-30):
我想用stm32单片机的uart串口发送一个十进制的数据(例如adc转换的电压值)到上位机上面。请问怎么把一个十进制的数字发送出去,这个程序要怎么写。我查了一下资料,好像要发送的数据都要求是二进制的。求大佬

网友A:
在 STM32单片机中,使用 UART 串口发送一个十进制的数据(例如 ADC 转换的电压值)到上位机,需要将这个十进制的数据转换成二进制格式,并通过 UART 串口发送出去。

网友B:
发送是二进制的,你可以转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正常比如你发十六,就是0X0F,但你可以直接转换成0X16方便理解

网友D:
你MCU转换成10进制就行了,剩下的交给串口助手

网友E:
你上位机转换一下也行啊,反正都需要一个部分做转换的

网友F:
一般都是输出二进制,然后上位机转换一下的

网友G:
你可以用其他码制啊,比如ascii这种

网友H:
你正常传输呗,上位机选择不是HEX就好了

网友I:
我记得直接传十进制就行啊,上位机能自动解析

网友J:
你输出十进制就行,比如输出%d就行的

网友K:
我觉得你就正常传输,上位机进行数据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