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在使用KEIL5编写的时候,每次写到#include "stm"

楼主(2023-11-30):
STM32在使用KEIL5编写的时候,每次写到#include "stm"就会弹出 encounter an improper argument关键我的路径确实都是全英文的,

网友A:
出现 "encounter an improper argument" 这样的错误提示可能是因为 Keil MDK-ARM 在处理头文件时遇到了问题,这可能与头文件的路径、名称或者文件本身的编码有关。

网友B:
检查路径没有中文字符或特殊字符。全英文路径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网友C:
检查头文件

网友D:
如果你的Keil MDK-ARM版本太旧,可能会出现一些兼容性问题。建议你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E:
打开Keil MDK-ARM软件,点击菜单栏的"Options" -> "Target" -> "Include Folder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添加你的头文件的路径。如果你的头文件放在某个特定的文件夹中,那么只需要添加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即可。如果头文件分布在多个文件夹中,那么需要分别添加这些文件夹的路径。

网友F:
可以尝试更新你的Keil MDK-ARM版本,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G:
头文件名没有错误

网友H:
使用的系统库与你的项目兼容

网友I:
老版本的Keil MDK-ARM可能会出现一些已知的问题

网友J:
在代码中传递了错误的参数类型或值导致的

网友K:
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的KEIL5

网友L: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包含文件夹设置,确保你的头文件路径是正确的。

网友M:
可以尝试升级或降级Keil 5版本

网友N:
在Keil 5中,你可以通过菜单栏的"Project" -> "Properties" -> "C/C++ Build" -> "Settings" -> "C/C++" -> "Preprocessor" -> "Includes Path"来配置包含路径。

网友O:
代码中是否有拼写错误

网友P:
使用的是旧版本的KEIL5,可能会存在一些已知的问题。

网友Q:
路径太深了也不行的哦

网友R:
你双击这个报错点,看看这个点在哪儿,提示了啥

网友S:
你直接找个好用的例程,在例程上修改不就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