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配置时钟卡死

楼主(2023-11-30):
本人是个STM32初学者,最近同事自己弄了一块简单的板子,芯片芯号为STM32G030F6P6,使用CUBEMX生成的程序一直卡死在系统时钟配置函数SystemClock_Config();

网友A:
看看最基本的供电正常没有。
如果使用CubeMx配置的话,时钟这块一般是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B:
首先,确保你的硬件连接正确,包括电源、晶振、复位电路等。确认芯片型号与所提供的程序相匹配,避免因硬件不匹配导致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D:
STM32G030F6P6具有多个外设模块,如果在初始化过程中配置不当,可能会导致程序卡死。检查你的外设配置是否与你的程序需求相符合,包括GPIO、中断、定时器等。

网友E: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使能的中断源是否正确。如果中断处理函数存在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F: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里边的时钟源用的是什么

网友G:
在这个时钟配置函数里边 是配置哪个时钟卡死的呢

网友H:
如果是外部晶振的话  查看一下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网友I:
可以尝试换一个时钟源看看会不会卡死

网友J:
检查一下这个时钟的时钟源是不是起振了

网友K:
如果楼主是使用cube生成的配置代码  那么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硬件和软件是否一致

网友L:
你看看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M:
一般要是用cubemx配置的话,时钟应该是好用的才对

网友N:
看看你的时钟配置函数呗

网友O:
感觉是你外部硬件晶振之类的有问题,会这样

网友P:
截图,看看你的时钟树怎么配置的

网友Q:
一般来说时钟不会有啥问题,可能问题在于外置晶振吧

网友R:
你都有啥功能啊?看看时钟都咋配置的

网友S:
你看看是不是哪里配置疏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