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 NO ST-LINK detected

楼主(2023-11-30):
使用stm32 cubeide在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是,提示NO ST-LINK detected

网友A:
看看配置选项是否设置正确,电脑是否成功识别STLINK。

网友B:
那就是没链接到STlink呗

网友C:
你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D:
建议直接重新插拔一下看看

网友E:
你看看设备管理器上是否有ST的驱动

网友F:
这好像就是没有驱动吧,你换个USB接口试试

网友G:
不建议使用HUB接入STlink哈,有概率翻车

网友H:
这IDE没用过,但是正常来说应该是有STlink驱动的

网友I:
看你这提示,好像是STlink与电脑连接不对呢

网友J:
这种情况重新插拔一下,还有看看连接的线都对不对

网友K:
检测不到STlink,就是没插对或者是STlink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