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pa6外设复用打架了

楼主(2023-12-01):
问题描述,因为资源问题,想用spi1去刷屏幕,使用了pa5,pa7,但是pa6不需要使用,然后屏幕的背光想用pa6做pwm控制,结果出现冲突了,
因为pa6这个脚又是spi的miso也是tim的ch1,这样两个外设都使用的情况下,pa6好像就傻了,

st的芯片内部怎么机制来决定这个af的?

我的spi配置成单线输出也不行,但是可能是我配置有问题也不一定,还望有经验的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在STM芯片中,PA6被配置为SPI的MISO(Master Input Slave Output)和TIM的CH1,这确实会引发冲突。

网友B:
在STM芯片中,AF是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的。你需要查阅STM32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找到关于PA6引脚的寄存器配置说明,然后正确设置PA6的AF。

网友C:
你可能需要将PA6配置为SPI的MISO,同时禁用TIM的CH1。

网友D:
不是变傻了,是你配置SPI了,PA6就被定义为SPI了

网友E:
你可以将SPI定义为软件控制,就是模拟SPI就好了

网友F:
这个正常,确实是冲突了

网友G:
我理解的AF就是你定义了SPI,再定义其他功能,可能这个IO就被改变了,虽然你没用到这个IO

网友H:
我觉得直接别用这个IO比较好吧

网友I:
一般需要再开启af功能是不是就可以将这个IO复用回来了?

网友J:
没这么弄过,但是我觉得你最好使用其他IO做定时器1的输出

网友K:
这种冲突还没遇到过,主要是SPI都会用到,没想到你还有一个口没用上

网友L:
直接换个IO吧,确实是冲突了

网友M:
SPI模拟的话不就行喽,其实模拟SPI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