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种类?

楼主(2023-12-01):
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种类?

网友A:
MSPM0L110x和MSPM0L130x

网友B:
有VQFN、VSSOP、SOT-23-THN、LQFP、WQFN、WSON等这些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M0L110x和MSPM0L130x

这个指的是MSPM0Lx芯片系列的型号而不是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SPM0L110x和MSPM0L130x

L系列的封装如下所示:
– 32 引脚 VQFN (RHB)
– 28 引脚 VSSOP (DGS)
– 24 引脚 VQFN (RGE)
– 20 引脚 VSSOP (DGS)
– 16 引脚 SOT (DYY)、WQFN (RT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