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特征?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不同类型?

楼主(2023-12-01):
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特征?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不同类型?

网友A(2024-01-25):
这封装有啥特殊的啊,都是QFN啥的吧

网友B:
我比较喜欢QFN,我看这芯片好像有QFN

网友C:
没研究过啊,不过这芯片好像性价比很高的样子

网友D:
封装一般都是QFN,LQFP这种

网友E:
直接看数据手册不就好了么

网友F:
其实封装就是为了方便设计员来设计不同应用场景的

网友G:
你直接去官网去看看就好了,上面有一些封装的

网友H:
我看好像还有VSSOP的封装呢

网友I:
直接来这里,这里有很多封装参考,https://www.ti.com/microcontrollers-mcus-processors/arm-based-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overview.html

网友J:
用的不多,不过一般都是LQFP的比较多

网友K:
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不同类型?
以MSPM0L130x系列为例,有以下封装,G系列的引脚更多,封装也多样。
–  32 引脚 VQFN (RHB)
– 32 引脚 VSSOP (DGS)
– 28 引脚 VSSOP (DGS)
– 24 引脚 VQFN (RGE)
– 20 引脚 VSSOP (DGS)
– 16 引脚 SOT(DYY)
– 16 引脚 WQFN (RTR)

网友K:
MSPM0系列封装有哪些特征
MSPM0系列的封装都是标准封装,封装的特征详见标准封装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