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的ADC如何进行配置?

楼主(2023-12-01):
MSPM0的ADC如何进行配置?

网友A:
MSPM0的ADC配置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选择合适的ADC通道: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ADC通道进行配置。
2.设置ADC时钟:根据需要,设置合适的ADC时钟频率。
3.配置采样周期:根据需要,设置合适的采样周期。
4.配置参考电压: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参考电压。
5.配置中断:如果需要,可以配置中断以在ADC转换完成后产生中断。

网友B:
简单点说,直接用官方的syscfg配置即可,可视化的界面,直接生成代码,避免了不会初始化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