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503VDT3 I2C通信协议不能设置速率模式

楼主(2023-12-01):
说的是有三种速率模式,但是固件库函数里面没有对应的,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2024-02-01):
iic通讯协议还能有速度模式?

网友B:
这个在哪个手册上有介绍啊  寄存器的说明上应该有吧

网友C:
需要弄明白要怎么写入寄存器才能对应寻找

网友D:
只是库里没有写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进行设置啊

网友E:
按照楼主的说法 还有其他模式可以选择吗

网友F: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对寄存器进行设置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