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系列无法连接SWJ接口(SWD/JTAG)

楼主(2023-12-04):
背景在基于APM32芯片开发项目时,常常会遇到无法连接调试器(Geehylink/Jlink/其他DAPLINK)的问题,常常使工程师陷入苦恼.
问题分析
可能的原因如下:
  • 硬件,调试器损坏;
  • 硬件,芯片与调试器连接线不稳定或连接错误;
  • 软件,IDE上位机软件设定错误;
  • 软件,设置了读保护.
  • 软件,代码禁用了SWJ接口;
  • 软件,代码修改了RCC,导致PLL锁定
解决方案
   1.硬件,调试器损坏;
-> 最直接的判断是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看下接口相关引脚是否有正常波形输出.如果没有设备,可以用交叉验证的方法,找一块其他arm板子去尝试连接.
   2.硬件,芯片与调试器连接线不稳定或连接错误;
-> 有些杜邦线质量较差,导致通信波形较差,影响正常通信.更换质量好的连接线.也要注意连接线顺序,别接错.
   3.软件,IDE上位机软件设定错误;
->重新配置debug 工具的选项.   4.软件,设置了读保护.
   5.软件,代码禁用了SWJ接口
   6.软件,代码修改了RCC,导致PLL锁定;
->>如果芯片有BOOT引脚,可以先引导芯片从SRAM启动,从而避免代码问题无法连接芯片,在连接上芯片后使用离线下载器(APM32 PROG)擦除flash.之后就可正常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