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中的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在哪个地方c或h文件?

楼主(2023-12-01):
如题。请知晓的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除了默认人的systick和其它hardfault中断外,没有你在CubeMx里的NVIC Setting那

里做中断响应使能是不会产生中断的。

看有哪些中断被使能了,cubeMx里很直观。这个地方:

网友B:
在HAL库中,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通常位于.c文件中。对于STM32 HAL库,中断相关的函数通常位于stm32fxxx_hal_interrupt.c文件中,其中xxx是具体的STM32型号。

网友C:
在stm32f1xx_hal_conf.h头文件中。

网友D:
hal_nvic.c 文件包含了HAL库中与NVIC(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相关的中断处理函数,如NVIC初始化、中断线程优先级设置等。

我用工具生成的初始化工程中没有hal_nvic.c。

网友E:
hal_uart.c/h:这两个文件包含了与串口相关的 interrupt 函数,如UART中断接收、发送等。

hal_tim.c/h:这两个文件包含了与定时器相关的 interrupt 函数,如TIM中断处理等。

hal_gpio.c/h:这两个文件包含了与GPIO相关的 interrupt 函数,如GPIO中断处理等。

原来中断配置是分开的

网友F:
每个外设对应的HAL库都有相应中断设置。

网友G:
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可以在NVIC.c和NVIC.h文件中编写

网友H:
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的过程包括中断标志位的判断、标志位清理以及回调函数的调用。用户主要通过编写回调函数来实现需求。

网友I:
STM32 HAL库的中断源在stm32f429xx.h文件中,与中断服务函数一一对应,而中断服务函数位于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29xx.s之中,里面有中断向量表,存储着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

网友J:
HAL库中的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在HAL库的源代码文件中。

网友K:
位于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目录中的HAL库文件夹内。

网友L:
在HAL库中,中断服务函数通常位于.c文件中。

网友M:
建议参考相应的硬件参考手册或HAL库的官方文档

网友N:
对于TIM2_IRQn中断,它的中断处理程序在stm32f1xx_it.c文件中,而它的中断配置函数则在stm32f1xx_hal_tim_start_irq.c文件中。

网友O:
在STM32开发中,使用HAL库函数实现中断配置和控制通常需要在.c或.h文件中编写相关代码。

网友P:
在每个中断处理程序的c文件中,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中断配置函数。

网友Q:
在HAL库中,中断配置和控制函数通常存放在对应的c或h文件中。

网友:
通用中断处理函数:位于stm32xxx_hal_exti.c和stm32xxx_hal_exti.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HAL库中的外部中断处理函数和中断回调函数。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位于stm32xxx_hal定时器.c和stm32xxx_hal定时器.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定时器中断的处理函数和相关配置函数。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位于stm32xxx_hal串口.c和stm32xxx_hal串口.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串口中断的处理函数和相关配置函数。
ADC中断处理函数:位于stm32xxx_hal_adc.c和stm32xxx_hal_adc.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ADC中断的处理函数和相关配置函数。
DAC中断处理函数:位于stm32xxx_hal_dac.c和stm32xxx_hal_dac.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DAC中断的处理函数和相关配置函数。
EXTI中断处理函数:位于stm32xxx_hal_exti.c和stm32xxx_hal_exti.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EXTI中断的处理函数和相关配置函数。
HAL库核心文件:位于stm32xxx_hal.c和stm32xxx_hal.h文件中。这些文件包含了HAL库的核心功能,如初始化、配置、中断处理等。

网友R:
HAL一般在nvic这里就能配置中断

网友S:
不如用库啊,你要是用F1的话,不如用库函数

网友T:
直接用cubemx配置多香,非常简单

网友U:
建议楼主直接用库函数吧,在STMF1XX_it.c里就能配置

网友V:
中断配置好像在nvic吧

网友W:
你看看HAL的关于中断部分的英文缩写,一般都是能配置中断的

网友X:
你想配置啥中断,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网友Y:
直接在cubemx上的NVIC里配置就好了

网友Z:
还是不习惯用cubemx或者是HAL来搞,感觉太抽象了

网友AA:
你在cubemx里找找,里面有个nvic就是配置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