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关闭和开启所有中断

楼主(2023-12-01):
用STM32F103普通IO口驱动54个WS2812,延时采用最原始的空指令。结果总是出现某个WS2812显示错误色的问题,
问题的原因可能是STM32内部的某个中断导致。
所以想用普通IO口驱动WS2812,就必须知道如何控制中断的关闭和开启。

从网上得知HAL库中有两个函数分别是控制中断的关闭和开启的:
__disable_irq(); //关闭所有中断
__enable_irq();//打开所有中断
但实际应用中发现,
当使用__disable_irq(); 关闭所有中断后,
再用__enable_irq();打开所有中断
就会出现HAL_Delay(xx)不能再使用,所以直接用上述方式也不可取,至此陷入迷茫。
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地关闭和开启STM32的中断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CubeMx基于HAL库组织代码。

库默认开启systick以及DMA中断。

_disable_irq(); 的确会影响systick中断,进而影响延时计数,有时可能导致卡死。

你系统里开启了哪些中断是不难搞清楚的。

没有开启其他中断
我执行了_disable_irq(); 没有直接运行HAL_Delay(xx),而是在__enable_irq();后再运行HAL_Delay(x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使用CubeMx基于HAL库组织代码。

库默认开启systick以及DMA中断。

不对吧,楼主明确说了延时用的空指令,,,
不过空指令延时不能用、确实非常奇怪,楼主确定延时用的是空指令?

驱动WS2812延时用空指令,每秒闪灯用HAL_Delay(xx)

网友C:
关闭所有中断

网友D:
开启所有中断

网友E:
可以使用以下代码来关闭所有中断:

__disable_irq();

问题是用了之后,无论如何,HAL_Delay(xx)就不能再使用,即使用__enable_irq();重新开启中断。

网友F:
使用__enable_irq()函数

网友G:
开启所有中断:

将系统定时器控制器的中断使能位(TIMx_DIER.UDE)设为1,以允许更新中断。
将系统定时器控制器的中断标志位(TIMx_SR.UIF)设为1,以清除任何以前的中断标志。
将NVIC的对应中断使能位(NVIC_EN[n].EN)设为1,以允许该中断。

网友H:
// 关闭所有中断
__HAL_AFIO_REMAP_ALL_EXTI_INPUTS();

网友I:
在stm32f1xx_hal_conf.h文件

楼主:
stm32f1xx_hal_conf.h里面好像没有: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stm32f1xx_hal_conf.h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HAL configuration file.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17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32F1xx_HAL_CONF_H
#define __STM32F1xx_HAL_CONF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 Module Selection ############################## */
/**
  * @brief This is the list of modules to be used in the HAL driver
  */

#define HAL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AD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RYP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AN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AN_LEGACY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E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R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DA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DMA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ETH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I2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I2S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NOR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NAN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PCCAR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PCD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HC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PWR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RC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RT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MMC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DRAM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PI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SRAM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TIM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

#define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DMA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EXTI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PWR_MODULE_ENABLED
#define HAL_RCC_MODULE_ENABLED

/* ########################## Oscillator Values adaptation ####################*/
/**
  * @brief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RC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
  *        (when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PLL).
  */
#if !defined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8000000U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HSE_VALUE */

#if !defined  (HSE_STARTUP_TIMEOUT)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100U   /*!<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 in ms */
#endif /* HSE_STARTUP_TIMEOUT */

/**
  * @brief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I) value.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RC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
  *        (when HSI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PLL).
  */
#if !defined  (HSI_VALUE)
  #define HSI_VALUE    8000000U /*!< Value of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HSI_VALUE */

/**
  * @brief In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LSI) value.
  */
#if !defined  (LSI_VALUE)
#define LSI_VALUE               40000U    /*!< LSI Typical Value in Hz */
#endif /* LSI_VALUE */                     /*!< Value of the In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in Hz
                                                The real value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variations
                                                in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

/**
  * @brief Ex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LSE) value.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UART, RT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
  */
#if !defined  (LSE_VALUE)
  #define LSE_VALUE    32768U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LSE_VALUE */

#if !defined  (LSE_STARTUP_TIMEOUT)
  #define LSE_STARTUP_TIMEOUT    5000U   /*!< Time out for LSE start up, in ms */
#endif /* LSE_STARTUP_TIMEOUT */

/* Tip: To avoid modifying this file each time you need to use different HSE,
   ===  you can define the HSE value in your toolchain compiler preprocessor. */

/* ########################### System Configuration ######################### */
/**
  * @brief This is the HAL system configuration section
  */
#define  VDD_VALUE                    3300U /*!< Value of VDD in mv */
#define  TICK_INT_PRIORITY            0U    /*!< tick interrupt priority (lowest by default)  */
#define  USE_RTOS                     0U
#define  PREFETCH_ENABLE              1U

#define  USE_HAL_ADC_REGISTER_CALLBACKS         0U /* ADC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CAN_REGISTER_CALLBACKS         0U /* CAN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CEC_REGISTER_CALLBACKS         0U /* CEC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DAC_REGISTER_CALLBACKS         0U /* DAC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ETH_REGISTER_CALLBACKS         0U /* ETH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HCD_REGISTER_CALLBACKS         0U /* HCD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I2C_REGISTER_CALLBACKS         0U /* I2C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I2S_REGISTER_CALLBACKS         0U /* I2S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MMC_REGISTER_CALLBACKS         0U /* MMC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NAND_REGISTER_CALLBACKS        0U /* NAND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NOR_REGISTER_CALLBACKS         0U /* NOR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PCCARD_REGISTER_CALLBACKS      0U /* PCCARD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PCD_REGISTER_CALLBACKS         0U /* PCD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RTC_REGISTER_CALLBACKS         0U /* RTC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SD_REGISTER_CALLBACKS          0U /* SD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SMARTCARD_REGISTER_CALLBACKS   0U /* SMARTCARD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IRDA_REGISTER_CALLBACKS        0U /* IRDA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SRAM_REGISTER_CALLBACKS        0U /* SRAM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SPI_REGISTER_CALLBACKS         0U /* SPI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TIM_REGISTER_CALLBACKS         0U /* TIM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UART_REGISTER_CALLBACKS        0U /* UART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USART_REGISTER_CALLBACKS       0U /* USART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define  USE_HAL_WWDG_REGISTER_CALLBACKS        0U /* WWDG register callback disabled      */

/* ########################## Assert Selection ############################## */
/**
  * @brief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xpanse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n the
  *        HAL drivers code
  */
/* #define USE_FULL_ASSERT    1U */

/* ################## Ethernet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 Section 1 : Ethernet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MAC ADDRESS: MAC_ADDR0:MAC_ADDR1:MAC_ADDR2:MAC_ADDR3:MAC_ADDR4:MAC_ADDR5 */
#define MAC_ADDR0   2U
#define MAC_ADDR1   0U
#define MAC_ADDR2   0U
#define MAC_ADDR3   0U
#define MAC_ADDR4   0U
#define MAC_ADDR5   0U

/* Definition of the Ethernet driver buffers size and count */
#define ETH_RX_BUF_SIZE                ETH_MAX_PACKET_SIZE /* buffer size for receive               */
#define ETH_TX_BUF_SIZE                ETH_MAX_PACKET_SIZE /* buffer size for transmit              */
#define ETH_RXBUFNB                    8U       /* 4 Rx buffers of size ETH_RX_BUF_SIZE  */
#define ETH_TXBUFNB                    4U       /* 4 Tx buffers of size ETH_TX_BUF_SIZE  */

/* Section 2: PHY configuration section */

/* DP83848_PHY_ADDRESS Address*/
#define DP83848_PHY_ADDRESS           0x01U
/* PHY Reset delay these values are based on a 1 ms Systick interrupt*/
#define PHY_RESET_DELAY                 0x000000FFU
/* PHY Configuration delay */
#define PHY_CONFIG_DELAY                0x00000FFFU

#define PHY_READ_TO                     0x0000FFFFU
#define PHY_WRITE_TO                    0x0000FFFFU

/* Section 3: Common PHY Registers */

#define PHY_BCR                         ((uint16_t)0x00)    /*!< Transceiver Basic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PHY_BSR                         ((uint16_t)0x01)    /*!< Transceiver Basic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PHY_RESET                       ((uint16_t)0x8000)  /*!< PHY Reset */
#define PHY_LOOPBACK                    ((uint16_t)0x4000)  /*!< Select loop-back mode */
#define PHY_FULLDUPLEX_100M             ((uint16_t)0x2100)  /*!< Set the full-duplex mode at 100 Mb/s */
#define PHY_HALFDUPLEX_100M             ((uint16_t)0x2000)  /*!< Set the half-duplex mode at 100 Mb/s */
#define PHY_FULLDUPLEX_10M              ((uint16_t)0x0100)  /*!< Set the full-duplex mode at 10 Mb/s  */
#define PHY_HALFDUPLEX_10M              ((uint16_t)0x0000)  /*!< Set the half-duplex mode at 10 Mb/s  */
#define PHY_AUTONEGOTIATION             ((uint16_t)0x1000)  /*!< Enable auto-negotiation function     */
#define PHY_RESTART_AUTONEGOTIATION     ((uint16_t)0x0200)  /*!< Restart auto-negotiation function    */
#define PHY_POWERDOWN                   ((uint16_t)0x0800)  /*!< Select the power down mode           */
#define PHY_ISOLATE                     ((uint16_t)0x0400)  /*!< Isolate PHY from MII                 */

#define PHY_AUTONEGO_COMPLETE           ((uint16_t)0x0020)  /*!< Auto-Negotiation process completed   */
#define PHY_LINKED_STATUS               ((uint16_t)0x0004)  /*!< Valid link established               */
#define PHY_JABBER_DETECTION            ((uint16_t)0x0002)  /*!< Jabber condition detected            */

/* Section 4: Extended PHY Registers */
#define PHY_SR                          ((uint16_t)0x10U)    /*!< PHY status register Offset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int16_t)0x0002U)  /*!< PHY Speed mask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int16_t)0x0004U)  /*!< PHY Duplex mask                                 */

/* ################## SPI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 CRC FEATURE: Use to activate CRC feature inside HAL SPI Driver
* Activated: CRC code is present inside driver
* Deactivated: CRC code cleaned from driver
*/

#define USE_SPI_CRC                     0U

/* Includes ------------------------------------------------------------------*/
/**
  * @brief Include module's header file
  */

#ifdef HAL_RC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rcc.h"
#endif /* HAL_RC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gpio.h"
#endif /*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EXTI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exti.h"
#endif /* HAL_EXTI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DMA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dma.h"
#endif /* HAL_DMA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ETH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eth.h"
#endif /* HAL_ETH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AN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can.h"
#endif /* HAL_CAN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AN_LEGACY_MODULE_ENABLED
  #include "Legacy/stm32f1xx_hal_can_legacy.h"
#endif /* HAL_CAN_LEGACY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E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cec.h"
#endif /* HAL_CE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cortex.h"
#endif /*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AD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adc.h"
#endif /* HAL_AD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CR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crc.h"
#endif /* HAL_CR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DA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dac.h"
#endif /* HAL_DA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flash.h"
#endif /*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RAM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sram.h"
#endif /* HAL_SRAM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NOR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nor.h"
#endif /* HAL_NOR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2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i2c.h"
#endif /* HAL_I2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2S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i2s.h"
#endif /* HAL_I2S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iwdg.h"
#endif /*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PWR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pwr.h"
#endif /* HAL_PWR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RT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rtc.h"
#endif /* HAL_RTC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PCCAR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pccard.h"
#endif /* HAL_PCCAR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sd.h"
#endif /* HAL_S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NAN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nand.h"
#endif /* HAL_NAN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PI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spi.h"
#endif /* HAL_SPI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TIM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tim.h"
#endif /* HAL_TIM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uart.h"
#endif /*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usart.h"
#endif /*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irda.h"
#endif /*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smartcard.h"
#endif /*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wwdg.h"
#endif /*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PC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pcd.h"
#endif /* HAL_PC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HCD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hcd.h"
#endif /* HAL_HCD_MODULE_ENABLED */

#ifdef HAL_MMC_MODULE_ENABLED
#include "stm32f1xx_hal_mmc.h"
#endif /* HAL_MMC_MODULE_ENABLED */

/* Exported macro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s parameters check.
  * @param  expr If expr is false,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
  *         which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
  *         If expr is true, it returns no value.
  * @retval None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U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U)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STM32F1xx_HAL_CONF_H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J:
用SPI和PWM模式控制更方便,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K:
一般都是单独调用对应外设的中断使能函数接口。

网友L:
  // 遍历所有可用的处理器,并禁用它们上的IRQ
    for (int i = 0; i < sizeof(NVIC_INTERRUPT_TABLE) / sizeof(NVIC_INTERRUPT_ENTRY); i++)
    {
        NVIC_DisableIRQ((IRQn_Type)i);
    }

网友M:
需要使用到中断控制器NVIC

在哪个地方?

网友N:
__set_IE(0); // 关闭所有中断使能

网友O:
可以使用NVIC来控制中断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P:
当中断被触发时,STM32会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为了保证ISR的正确执行,应当在ISR中尽可能减少额外的逻辑操作,并在完成操作后及时返回,以便CPU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楼主明确说了延时用的空指令,,,
不过空指令延时不能用、确实非常奇怪,楼主确定延时用的是空 ...

我是陈述可能性。没有说disable_irq会影响空指令构成的延时。
但从他的补充来看,它的确后来调用了HAL_Delay(),该函数是基于systcik,这在disable_irq后调用肯定会卡死。

@lmn2005 :问题还没解决?要不把可以复现问题的工程包放过来。
已经执行__enable_irq()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另外 代码里是否启用DMA,基于CubeMx配置的话,DMA中断是默认开启的。

网友L:
使用__disable_interrupt()宏来禁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