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F035高级定时器输出4路互补PWM

楼主(2023-12-01):
简介
APM32F035高级定时器可以输出4路互补PWM,对两相四线步进电机驱动控制非常重要。
高级定时器框图
可以看到输出1 2 3 通道都有互补通道这样就有了三组互补PWM,第四组互补PWM需要通过定时器输出通道4 输出通道5来实现
以下是APM32F035高级定时器1输出4组互补PWM相关配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输出通道1 2 3 需要开启非对称模式

GPIO定义
#define GPIO_PIN_PWM_UH_Mobile              GPIO_PIN_8
#define GPIO_PWM_UH_Mobile                  GPIOA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UH_Mobile       GPIO_PIN_SOURCE_8

#define GPIO_PIN_PWM_VH_Mobile              GPIO_PIN_9
#define GPIO_PWM_VH_Mobile                  GPIOA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VH_Mobile       GPIO_PIN_SOURCE_9

#define GPIO_PIN_PWM_WH_Mobile              GPIO_PIN_10
#define GPIO_PWM_WH_Mobile                  GPIOA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WH_Mobile       GPIO_PIN_SOURCE_10

#define GPIO_PIN_PWM_UL_Mobile              GPIO_PIN_13
#define GPIO_PWM_UL_Mobile                  GPIOB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UL_Mobile       GPIO_PIN_SOURCE_13

#define GPIO_PIN_PWM_VL_Mobile              GPIO_PIN_14
#define GPIO_PWM_VL_Mobile                  GPIOB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VL_Mobile       GPIO_PIN_SOURCE_14

#define GPIO_PIN_PWM_WL_Mobile              GPIO_PIN_15
#define GPIO_PWM_WL_Mobile                  GPIOB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WL_Mobile       GPIO_PIN_SOURCE_15

#define GPIO_PIN_PWM_XH_Mobile              GPIO_PIN_11
#define GPIO_PWM_XH_Mobile                  GPIOB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XH_Mobile       GPIO_PIN_SOURCE_11

#define GPIO_PIN_PWM_XL_Mobile              GPIO_PIN_12
#define GPIO_PWM_XL_Mobile                  GPIOB

#define GPIO_PIN_SOURCE_PWM_XL_Mobile       GPIO_PIN_SOURCE_12

void  Drv_Pwm_Init(uint16_t u16_Period,uint16_t u16_DeadTime)
{
    TMR_TimeBase_T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MR_OCConfig_T    TIM_OCInitStructure;
    TMR_BDTInit_T     TIM_BDTRInitStructure;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RCM_APB2_PERIPH_TMR1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init time1 freq*/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period            = u16_Period;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div               = 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counterMode       = TMR_COUNTER_MODE_CENTERALIGNED2;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clockDivision     = TMR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repetitionCounter = 1;
    TMR_ConfigTimeBase(TMR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_BDTRInitStructure.RMOS_State       = TMR_RMOS_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IMOS_State       = TMR_IMOS_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lockLevel        = TMR_LOCK_LEVEL_OFF;//00:锁定关闭,寄存器无写保护;01:锁定级别1,不能写入TIMx_BDTR寄存器的DTG、BKE、BKP、AOE位和TIMx_CR2寄存器的OISx/OISxN位;
    TIM_BDTRInitStructure.deadTime         = u16_DeadTime;//死区时间
    /**
     * Brake configuration: enable brake
     * Brake input polarity: active in low level
     * Auto output enable configuration: Disable MOE bit hardware control
     */
    TIM_BDTRInitStructure.breakState       = TMR_BREAK_STATE_DISABLE;//TMR_BREAK_STATE_ENABLE TMR_BREAK_STATE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breakPolarity    = TMR_BREAK_POLARITY_LOW;
    TIM_BDTRInitStructure.automaticOutput  = TMR_AUTOMATIC_OUTPUT_DISABLE;
    TMR_ConfigBDT(TMR1, &TIM_BDTRInitStructure);

    /*pwm driver set,channel 1,2,3,4set pwm mode*/
    TIM_OCInitStructure.OC_Mode         = TMR_OC_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OC_OutputState  = TMR_OUTPUT_STATE_ENABLE;  //TMR_OUTPUT_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OC_OutputNState = TMR_OUTPUT_NSTATE_ENABLE; //TMR_OUTPUT_N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u16_Period/2;
    TIM_OCInitStructure.OC_Polarity     = TMR_OC_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OC_NPolarity    = TMR_OC_NPOLARITY_HIGH; //互补输出极性-------
    TIM_OCInitStructure.OC_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 TMR_OCIDLESTATE_SET; //
    TIM_OCInitStructure.OC_NIdlestate   = TMR_OCNIDLESTATE_RESET; // TMR_OCNIDLESTATE_SET;//
    //set OC1/OC1N
    TMR_OC1Config(TMR1, &TIM_OCInitStructure);
    //set oc2/oc2N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u16_Period/2;
    TMR_OC2Config(TMR1, &TIM_OCInitStructure);
    //set OC3/OC3N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u16_Period/2;
    TMR_OC3Config(TMR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OC_Mode         = TMR_OC_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OC_OutputState  = TMR_OUTPUT_STATE_ENABLE;       //CH4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OC_Polarity     = TMR_OC_POLARITY_HIGH;           //CH4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OC_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CH4输出空闲状态:0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u16_Period/2+u16_DeadTime;
    TMR_OC4Config(TMR1, &TIM_OCInitStructure);//OC4

    TIM_OCInitStructure.OC_Mode         = TMR_OC_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OC_OutputState  = TMR_OUTPUT_STATE_ENABLE;       //CH5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OC_Polarity     = TMR_OC_POLARITY_LOW;           //CH5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InitStructure.OC_Idlestate    = TMR_OCIDLESTATE_RESET;         //CH5输出空闲状态:0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u16_Period/2 ;
    TMR_OC5Config(TMR1, &TIM_OCInitStructure);//OC5
    //enable interrupt
    TMR_EnableInterrupt(TMR1, TMR_INT_BRK);// TMR_INT_BRK
    TMR_EnableAUTOReload(TMR1);//TIMx_ARR寄存器被装入缓冲器
    TMR_OC1PreloadConfig(TMR1,TMR_OC_PRELOAD_ENABLE);
    TMR_OC2PreloadConfig(TMR1,TMR_OC_PRELOAD_ENABLE);//比较值预装载使能
    TMR_OC3PreloadConfig(TMR1,TMR_OC_PRELOAD_ENABLE);
    TMR_OC4PreloadConfig(TMR1,TMR_OC_PRELOAD_ENABLE);
    TMR_OC5PreloadConfig(TMR1,TMR_OC_PRELOAD_ENABLE);
    TMR_EnableAUTOReload(TMR1);
    TMR1->CTRL2_B.MMSEL = 2;

    TMR1->CTRL3_B.OC1AEN  = 1;   //非对称模式
    TMR1->CTRL3_B.OC2AEN = 1;
    TMR1->CTRL3_B.OC3AEN = 1;
    TMR1->CC1C = u16_Period/2 +u16_DeadTime;
    TMR1->CC2C = u16_Period/2 +u16_DeadTime;
    TMR1->CC3C =u16_Period/2 +u16_DeadTime;
    TMR1->REPCNT = 1;
    TMR_Enable(TMR1);

    /* Main Output Enable */
    TMR_EnablePWMOutputs(TMR1);

    /*  GPIO config     */
    GPIO_Config_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U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U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V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V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W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W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U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U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V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V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W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W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Break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Break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X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XL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PWM_X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PD_PD;
    GPIO_Config(GPIO_PWM_XH_Mobile, &GPIO_InitStructure);
    //复用映射,需参考文档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UH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UH_Mobile,GPIO_AF_PIN2);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VH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VH_Mobile,GPIO_AF_PIN2);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WH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WH_Mobile,GPIO_AF_PIN2);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UL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UL_Mobile,GPIO_AF_PIN2);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VL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VL_Mobile,GPIO_AF_PIN2);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WL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WL_Mobile,GPIO_AF_PIN2);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XL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XL_Mobile,GPIO_AF_PIN5);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XH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XH_Mobile,GPIO_AF_PIN5);
    GPIO_ConfigPinAF(GPIO_PWM_Break_Mobile,GPIO_PIN_SOURCE_PWM_Break_Mobile,GPIO_AF_PIN3);
}
可参考以上配置来输出4组互补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