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压负载开关

楼主(2023-12-01):
求一份控制负电压的开关电路,或者负载开关

思考了下可以用NMOS搭建,但搭完后发现还有些问题,先抛出到这里,后面抽时间优化,用过的朋友们也请不吝指导。

楼主:
比如Q2在负载没供电状态(用电阻作为负载)时,MOS 体二极管是导通的,同样Q4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设想Q2用两颗背靠背MOS应可以解决,Q4如何搭建?实现用普通IO控制负电源开关。

楼主:
想了下用互换原理,换了下,这样理论上是可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