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应用教程— SD NAND(记录飞控LOG)

楼主(2023-12-01):
#申请原创# 文章目录
前言
1 SD NAND概述
2 代码说明
3 记录Log
前言
本文基于 ESP32 芯片作为主控制器,测试 SD NAND 记录飞控 Log 功能。
关于 MCU 的存储方面,以前基本上用内置的 E2PROM,或者是外置的 NOR Flash 就可以。随着物联网的兴起,MCU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逐渐的 MCU 会涉及到大容量的存储需求,用来存储音频,图片(GUI)、视频缓存、协议栈等等。传统的 E2PROM 和 NOR Flash 就不够用了。这个时候 MCU 可能就需要用到 NAND Flash。
针对 MCU 需要使用大容量的存储需求,推荐一款简单易用、稳定可靠的 NAND Flash —— SD NAND
1 SD NAND概述
SD NAND 的架构,内部采用使用寿命最长、性能最稳定的 NAND Flash(SLC NAND Flash)晶圆,它的擦写寿命可以达到 5~10 万次。内置了 Flash 控制器和针对 NAND Flash 管理的 Firmware。对外采用通用性最强的 SD 接口(几乎所有 MCU 都带有 SD 接口)。

本文选择的是 CSNP32GCR01-AOW 芯片。
不用编写驱动程序,自带坏块管理的 NAND Flash(贴片式 TF 卡),尺寸小巧,简单易用,兼容性强,稳定可靠,固件可定制,LGA-8 封装,标准 SDIO 接口,兼容 SPI,兼容拔插式 TF卡/SD卡,可替代普通 TF卡/SD卡,尺寸 6.2x8mm。
内置平均读写算法,通过 1 万次随机掉电测试耐高低温,机贴手贴都非常方便,速度级别 Class10(读取速度 23.5MB/s,写入速度 12.3MB/s)。标准的 SD 2.0 协议使得用户可以直接移植标准驱动代码,省去了驱动代码编程环节。支持 TF 卡启动的 SOC 都可以用 SD NAND,提供 STM32 参考例程及原厂技术支持,容量:4GB,比 TF 卡稳定,比 eMMC 便宜。

2 代码说明
1. 宏定义使能 SD 卡功能
#define HAL_ESP32_SDCARD
2. 挂载 SD 卡
  • bool sdcard_retry(void)
  • {
  • if(!card)
  • return mount_sdcard;
  • return true;
  • }
  • bool mount_sdcard
  • {
  • printf("............Try mount.\n");
  • sdmmc_host_t host = SDMMC_HOST_DEFAULT;
  • host.max_freq_khz = SDMMC_FREQ_HIGHSPEED;
  • sdmmc_slot_config_t slot_config = SDMMC_SLOT_CONFIG_DEFAULT;
  • slot_config.flags = SDMMC_SLOT_FLAG_INTERNAL_PULLUP;
  • esp_vfs_fat_sdmmc_mount_config_t mount_config = {
  • .format_if_mount_failed = false,
  • .max_files = 5,
  • .allocation_unit_size = 4 * 1024
  • };
  • esp_err_t ret = esp_vfs_fat_sdmmc_mount("/SDCARD", &host, &slot_config, &mount_config, &card);
  • if (ret == ESP_OK) {
  • mkdir("/SDCARD/APM", 0777);
  • printf("sdcard is mounted\n");
  • update_fw;
  • return true;
  • } else {
  • printf("sdcard is not mounted.\n");
  • return false;
  • }
  • }
3. 卸载 SD 卡
  • void sdcard_stop(void)
  • {
  • unmount_sdcard;
  • }
  • void unmount_sdcard
  • {
  • if (card != nullptr) {
  • esp_vfs_fat_sdmmc_unmount;
  • }
  • }
3 记录Log
1. LOG目录建立
可以看到飞控已经在 SD NAND 中成功建立 LOG 目录。

2. LOG分析
飞机通电,翻滚机身,记录飞机的姿态角。

下载日志,加载到 Mission Planner 软件。选中 ATT 字段中的 Roll 和 Pitch。可以看到曲线跟随飞机姿态变化。
至此,使用 SD NAND 替代 SD 卡,测试飞控 LOG 记录功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