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x蓝牙芯片锂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23-12-01):
锂电池电压最高4.2V,看到N32WB03x芯片手册上说明最高电压只支持到3.6V,有个项目,想直接使用锂电池+蓝牙芯片的方案,请问国民技术的N32WB03x系列能直接使用锂电池供电吗,有没有问题?

网友A:
4.2V 超过额定电压,通常是需要加LDO稳压的3V左右供电

楼主:
我看到其他厂家的蓝牙芯片支持的电压范围都很宽,在锂电池应用中都是直接锂电池供电,LDO效率有点低不想用LDO,所以想问下国民的蓝牙芯片能不能直接接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V 超过额定电压,通常是需要加LDO稳压的3V左右供电

我看到其他厂家的蓝牙芯片支持的电压范围都很宽,在锂电池应用中都是直接锂电池供电,LDO效率有点低不想用LDO,所以想问下国民的蓝牙芯片能不能直接接锂电池。
管理
更多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其他厂家的蓝牙芯片支持的电压范围都很宽,在锂电池应用中都是直接锂电池供电,LDO效率有点低不想 ...

规格书看没看到电池管理,应该不支持直连4.2V电池直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看没看到电池管理,应该不支持直连4.2V电池直连。

看起来像是这样的

网友B:
需要使用一个合适的电压转换器或稳压器,将锂电池的电压降至适合芯片工作的范围

网友C:
选择一个适合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其他厂家的蓝牙芯片支持的电压范围都很宽,在锂电池应用中都是直接锂电池供电,LDO效率有点低不想用L ...

电流又不大,LDO的效率你认为会损耗你多少电源功率?
另外,你直接电池供电,有没有想过电源的波动对电路造成的影响?很简单,电池完全放电一般是2.75V左右,完全充满是4.2V左右,这中间的有1V多的压差,你觉得相对于这个电源的波动造成的影响和LDO的功耗损失的能量,你认为哪个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