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日本自动胶带机拆解

楼主(2023-12-01):
#申请原创#
@21ic小喇叭 @21ic小可爱 @21小跑堂
2023年还有一个月又过去了,大家在春天订的目标都完成了吗?我是没完成,11月工资2334,十一月份支出保险2930,车加油300,电费200,孩子饭钱200,话费100,宝妈生日花200,其他支出忽略,这月总计剩余-1600多。快过年了。又要好多不小的支出。
这次拆个好玩的,自动出胶带机,还是个日本的, 看型号M-1000,我没有使用与修理,都是同事负责的,功能按键,只了解大概。
大概看了看,主要功能,把胶带从里面穿过,设置需要的长度,按启动键,就会自动出来需要的长度。
有一个自动功能,当你撕下一块胶带,他会自己输出一段,并且剪断,可以减少作业者自己切断的时间,来提高工作效率。

这一台,自动的那个感应器,线断了,无法自动出料了。

通过上面的滚轮,出料,底部的圆柱链接外面这个壳里面的刀片,剪断胶带后,剪断的并不会掉下来,会黏贴在滚轮上,等作业者自己取下来。

取下外壳,按键还在主板上一共6个按键,一个数码管显示,一个厘米,一个毫米,上下设置,剪断,最下面的圆形按键是启动键。这个启动键单独接在下面的主板,跟按键这个没有关系。

滚轮带有凹凸面,使胶带不会粘在轮上。

侧面可以看到机械结构,马达,主板,左侧看到一个变压器,开孔用来散热。

黑色电源进来后通过电容,整流桥,转换直流电给其他元件供电。

看主要部分,第一个意法半导体的l298n,一个多瓦数位双全桥驱动器,是一个集成的单片电路在一个15引脚Multi wat和PowerS20封装。它是一种高电压,高电流双全桥驱动器de-signed接受标准的TTL逻辑电平和驱动电感负载,如继电器,螺线管,直流和步进电机,提供两个使能输入来使能或能与输入信号无关。每个桥的较低的晶体管发射极连接在一起,相应的外部端子可用于CON外部感应电阻的链接,提供一个额外电源输入,使得逻辑工作在较低的电压下。

再看这个芯片合泰Holtek的HT48R50A-1,一个输入输出型的八位高性能精简指令集单片机,,专为多输入输出控制的产品设计,拥有低功耗,I/O口稳定性高,定时器功能,震荡选择,省电和唤醒功能,看门狗定时器,蜂鸣器驱动,以及低价位等优势,使此款多功能芯片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各种应用,例如工业控制,消费类产品,子系统控制器等等。

这个八脚的24D02N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一个意法半导体的78M05,一个三端稳压电路。

两块板的链接,通过这个对插的盒子连一起。

顶部这个板的是一颗双竞科技CD4543BP驱动LCD芯片,负责显示与按键功能。

看完主板部分再来瞅下机械,看到这个马达,我以为是一个马达链接机械后实现的全部功能,实际是两个马达,另一个在壳子中间。

机械齿轮部分,非常多,右侧齿轮带两块磁铁,搭配主板的霍尔磁性传感器,来实现功能转换。

传感器位置。

启动按键,直接连到主板。

外面马达负责驱动刀片上下移动,来切断胶带。

插电后,按开关启动是,先滚轮转动,把设置好尺寸的胶带转出,自动启动马达把他切断。模式设置为自动的话,通过感应器检测是否有胶带取走,如果取下来,就自动弹出一段。

好了,整个拆解就这样吧,明天又休班了,好好休息,我们这边恰逢赶山会,一共有7天,从10月20农历到26日。抽空去看看,会有好多好玩的,回头多拍几张照片发帖一起分享下。

@jjjyufan :感谢
这颗是eeprom

网友A:
这玩意只有贴纸上的文字是日本的,其它都是中国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