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买ST-LINK 会被骗了吗

楼主(2023-12-02):
我在ST的官网买了个ST-LINK V3,已经半个月了,一直处于EXPORT HOLD状态。
会不会以出口理由,然后不发货了,钱也不退了呢?
感觉老外不靠谱呀

网友A:
到了吗?到了试一下VCP怎么使用,我这个刚好遇到了点问题

网友B:
不至于,官网购买还会有假啊

网友C:
货期本来就是很长的

网友D:
您这款是全功能版本的吗?

网友E:
应该不至于的。

网友F:
购买ST-LINK时可能会被骗,但并不是所有卖家都是骗子。

网友G(2024-08-2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I: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J: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K: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L: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M: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N: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O: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P: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