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ZET6 MCU跑死后,系统复位不响应

楼主(2023-12-02):
Hi 各位大牛,一个项目上用到GD32F305ZET6这款单片机,最近遇到个很困惑的问题描述如下:
1、QFP-144pin封装,只用到PA0(wakeup pin),ADC、I2C、UART以及少部分GPIO作为输入输出,12M的无源晶振作为MCU时钟,3.3V供电;
2、常温环境下,上电运行一切正常,跑了一段时间后发现MCU已经跑死,不响应外围IO上的高低电平信号,UART等接口均无响应;
3、按下NRST复位开关,MCU仍没有任何响应;
4、加看门狗后发现出问题时,看门口也无法复位;
5、电源供电,NRST电路等均按照手册要求设计,时钟波形均测量正常,并且没有发现异常case;
6、没有找到导致MCU跑死的必发路径,询问原厂FAE说可能是cache有问题,所以即使复位NRST管脚也不会重新加载cache,单问题是什么情况会导致cache异常,除cache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异常点;
综合看起来像是硬件上出问题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以上,请各路大神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粘贴看看外围最小系统

网友B:
检查MCU的电源、时钟等关键组件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