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JFET的一种奇怪接法

楼主(2023-12-02):
本人硬件小白一枚,今天看到一个电路,其中用到了JFET,但是它的接法没有在书上看过,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简单地说就是它将一对JFET的漏(D)和源(S)直接接在一起了,请问这样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网友A:
应该缺乏足够的信息去判断

周边的电路也需要知道

网友B:
看标题就猜到了要说什么事。这种接法我见过,我自己也在用。
就是当二极管用,特点是漏电极小。多用在 pA 级微弱电流的 I/V 转换电路,对运放输入端做保护。
因为信号电流很弱,所以要求保护电路的漏电要更小。而 JFET 的栅极漏电流就特别小。JFET 的型号是 4117,很多厂家都生产。

以前在 AD 或者 TI 网站上找到了一篇文章,明确说了这个事。
文章只说“然”,没讲“所以然”。
所以道理我至今也不明白,因为从器件手册上,看不出这个特点。

感谢大佬回复
@zyj太强了大神!
娜扎维得书上有讲解
@Siderlee :OP放大器应用技巧100例,P75
日本工程师也是这么用的,起保护作用,单向限压用。
阻抗变换? 用过三极管类似这么接的,测试温度的

网友C:
34401上好像有应用电路

楼主(2024-11-13):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就猜到了要说什么事。这种接法我见过,我自己也在用。
就是当二极管用,特点是漏电极小。多用在 pA  ...

感谢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