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5V 升压失败!

楼主(2023-12-02):
有个设备里面用的锂电池,输出4V,我想提到5V,就用了下面这种升压模块。用之前,我先用普通的干电池测试了一下,证明该模块确实能输出5V。但模块接到那个设备上之后,设备输出的4V突然变成了0.1伏,而模块输出的是0.4伏。换了三个模块、试了几次都是这样。我怀疑锂电池里也有芯片,互相干扰了。

网友A:
你用干电池是空载5v吧,用锂电时是带载测试的零点几v?

网友B:
电池有过流保护。

网友C:
一般锂电池里面有充电放电保护电路的

网友D:
负载短路或者升压模块带载能力有限或者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干电池是空载5v吧,用锂电时是带载测试的零点几v?

两个都是空载。

@田舍郎 :请注意设备是供电方,我是把它的电偷出来给外面用。而升压模块没带任何负载就0.4V了。
但模块接到那个设备上之后,设备输出的4V突然变成了0.1伏--------看这句话的描述像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短路或者升压模块带载能力有限或者接反?

空载,而且肯定没接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过流保护。

但我是空载啊。

网友E:
串10k电位器,从10k调到0欧

网友F:
1 确定升压模块的最低输入电压 输出电流能力
2 确定设备5V 需要多少电流
3 干电池大多不能大电流输出 你试试多节电池串并联

网友G:
在升压模块的4V输入处加储能电容,比如470uF电解+10uF陶瓷电容。

网友B:
看看电容是否过大,某些电源IC电容过大也会打嗝。

网友H:
1.锂电池保护了
2.你的负载太重
3.这个小板子的电流最大0.4A(ME2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