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7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03):
各位大佬,我在写一个单片机生成SPWM波,通过逆变全桥生成正弦波,注入电路,然后再通过AD采样采集电压与返回的电流,进行FFT处理的程序,为了方便更改生成的正弦波的频率,我用了定时器0来生成四路两两互补的PWM波,利用定时器2的中断来改变PWM的占空比,进而生成SPWM波;再用定时器1来控制AD采样的频率;
之前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再进行AD采样的时候,生成的正弦波会出现畸变,但是注释了定时器中断中的内容之后,波形就正常了;
后来,在调试的时候,我把定时器2中断里的局部变量变成了外部变量,然后分别把定时器2中的变量名u16spwmCount,定时器1中的变量名u16TimeCount,改成了spwmCount与TimeCount后,正弦波形再AD采样时就不会畸变了;
想问问各位大佬,这是因为什么呀

`

网友A:

你好,请问下,你用的是开发板吗

网友B:
大概率是参数传递中出现问题了

楼主(2024-06-19):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下,你用的是开发板吗

是最小系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参数传递中出现问题了

那应该怎么调试呀,可以给点建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