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20 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3-12-03):
static void App_ClkCfg(void)
{

    stc_sysctrl_sysclk_source_init_t stcSysClkSrc = {0};
    stc_sysctrl_clk_init_t           stcSysClk    = {0};

    /*!< 系统时钟源初始化 */
    /*!< FOUT = FIN * MULM / DIVN / OD = 4 * 48 / 1 / 2^2 = 48MHz */

    stcSysClkSrc.u32SysClkSourceType = SYSCTRL_SYSCLK_SOURCE_TYPE_XTH|\
                                       SYSCTRL_SYSCLK_SOURCE_TYPE_PLL;

    stcSysClkSrc.u32RCHState         = SYSCTRL_RCH_TRIM_24MHz|\
                                       SYSCTRL_RCH_DIV2;

    stcSysClkSrc.u32RCLState         = SYSCTRL_RCL_TRIM_32p8KHz |\
                                       SYSCTRL_RCL_WAITCYCLE256;

    stcSysClkSrc.u32XTHState         = SYSCTRL_XTH_DRV2 |\
                                       SYSCTRL_XTH_8t16MHz |\
                                       SYSCTRL_XTH_WAITCYCLE3;

    stcSysClkSrc.u32PLLState = SYSCTRL_PLL_MULM_CONFIG(50) | SYSCTRL_PLL_DIVN_CONFIG(1) | SYSCTRL_PLL_OEN_ON
                               | SYSCTRL_PLL_WAITCYCLE_CONFIG(7) | SYSCTRL_PLL_OD_CONFIG(2) | SYSCTRL_PLL_SRC_RCH;

    while (Ok != SYSCTRL_SysClkSrcInit(&stcSysClkSrc)) /*!< 时钟源初始化 */
    {
        ;
    }

     /*!< 系统时钟初始化 */
    stcSysClk.u32ClockType           = SYSCTRL_CLOCKTYPE_SYSCLK |\
                                       SYSCTRL_CLOCKTYPE_HCLK   |\
                                       SYSCTRL_CLOCKTYPE_PCLK0  |\
                                       SYSCTRL_CLOCKTYPE_PCLK1;

    stcSysClk.u32SysClkSource        = SYSCTRL_SYSCLK_SOURCE_PLL;//SYSCTRL_SYSCLK_SOURCE_RCH;
    stcSysClk.u32HClkDiv             = SYSCTRL_SYSCLK_HCLK_PRS1;
    stcSysClk.u32PClk0Div            = SYSCTRL_SYSCLK_PCLK0_PRS4;
    stcSysClk.u32PClk1Div            = SYSCTRL_SYSCLK_PCLK1_PRS2;
    stcSysClk.u32WaitCycle           = SYSCTRL_FLASH_WAIT_CYCLE2;

    SYSCTRL_SysClkInit(&stcSysClk);
}

请教各位大神:修改例程,本意是想用外部晶振的,但是启动后,短路外部晶振,单片机正常工作,这是哪里配置错了?想用外部8M 倍频到80或84M 要怎么设置?

网友A:
看下时钟图,改下寄存器

网友B:
我们有技术支持,可以加V  135  5425  6038

楼主:
把这个SYSCTRL_PLL_SRC_RCH;改为外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