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START-F423测评】OLED显示采集温度

楼主(2023-12-03):
     回顾上期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774-1-1.html,咱们使用DS18B20作为外设,通过单线式通讯方式,采集周围环境的温度,并通过串口打印当前的温度值。今天周末,南方的室内温度还不算太低,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北方气温怎么样。
      本节在上期的基础上,加入了驱动OLED显示部分的功能,硬件连接:GPIOB6--->SCL,GPIOB7--->SDA。借助“PCtoLCD2002”工具可以实现中文字符的显示,bmp单色位图图片的显示。参考的部分代码展示如下: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t32f423.h"
#include "at32f423_boar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i2c_application.h"
#include "at32f423_conf.h"
#define I2Cx_ADDRESS                     0x78

#define I2Cx_PORT                        I2C1
#define I2Cx_CLK                         CRM_I2C1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DMA                         DMA1
#define I2Cx_DMA_CLK                     CRM_DMA1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CL_GPIO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CL_GPIO_PIN                GPIO_PINS_6
#define I2Cx_SCL_GPIO_PinsSource         GPIO_PINS_SOURCE6
#define I2Cx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CL_GPIO_MUX                GPIO_MUX_4

#define I2Cx_SDA_GPIO_CLK                CRM_GPIOB_PERIPH_CLOCK
#define I2Cx_SDA_GPIO_PIN                GPIO_PINS_7
#define I2Cx_SDA_GPIO_PinsSource         GPIO_PINS_SOURCE7
#define I2Cx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DA_GPIO_MUX                GPIO_MUX_4
#define I2Cx_CLKCTRL                            0x10F03C6A

i2c_handle_type hi2cx;

static unsigned char OLED_buffer[1024] = {0};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
        if(cmd) {
                 Write_IIC_Data(dat);
        } else {
                Write_IIC_Command(dat);
        }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YLevel+y/PAGE_SIZE,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OLED_CMD);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void OLED_Set_Pixe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if(color) {
                OLED_buffer[(y/PAGE_SIZE)*WIDTH+x]|= (1<<(y%PAGE_SIZE))&0xff;
        } else {
                OLED_buffer[(y/PAGE_SIZE)*WIDTH+x]&= ~((1<<(y%PAGE_SIZE))&0xff);
        }
}

void OLED_Display(void) {
        uint8_t i,n;
        for(i=0;i<(PAGE_SIZE);i++)  {
                OLED_WR_Byte (YLevel+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3)
                OLED_WR_Byte (XLevelL,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XLevelH,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WIDTH;n++) {
                        OLED_WR_Byte(OLED_buffer[i*WIDTH+n],OLED_DATA);
                }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Clear(void) {
        memset(OLED_buffer,0,sizeof(OLED_buffer));
        OLED_Display();
}

void OLED_Init(void) {
        II2CGpioInit();
        delay_ms(200);

/**************初始化SSD1306*****************/
//        OLED_Display_Off(); //power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display off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b0,OLED_CMD);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contract control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128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F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ment remap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normal / reverse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osc division
        OLED_WR_Byte(0xF0,OLED_CMD);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2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 configuar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void i2c_lowlevel_init(i2c_handle_type* hi2c)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ure;

  if(hi2c->i2cx == I2Cx_PORT)
  {
    /* i2c periph clock enabl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CL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DA_GPIO_CLK, TRUE);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pin_mux_config(I2Cx_SCL_GPIO_PORT, I2Cx_SCL_GPIO_PinsSource, I2Cx_SCL_GPIO_MUX);

    gpio_pin_mux_config(I2Cx_SDA_GPIO_PORT, I2Cx_SDA_GPIO_PinsSource, I2Cx_SDA_GPIO_MUX);

    /* configure i2c pins: scl */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CL_GPIO_PIN;
    gpio_init(I2Cx_SCL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 configure i2c pins: sda */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DA_GPIO_PIN;
    gpio_init(I2Cx_SDA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 config i2c */
    i2c_init(hi2c->i2cx, 0x0F, I2Cx_CLKCTRL);

    i2c_own_address1_set(hi2c->i2cx, I2C_ADDRESS_MODE_7BIT, I2Cx_ADDRESS);
  }
}

void II2CGpioInit(void)
{
        #if 0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gpioc periph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gpio output config */
  gpio_bits_write(GPIOC, IO_SCL_PIN | IO_SDA_PIN,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IO_SCL_PIN | IO_SDA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else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ur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CL_GPIO_CL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I2Cx_SDA_GPIO_CLK, TRUE);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pin_mux_config(I2Cx_SCL_GPIO_PORT, I2Cx_SCL_GPIO_PinsSource, I2Cx_SCL_GPIO_MUX);

    gpio_pin_mux_config(I2Cx_SDA_GPIO_PORT, I2Cx_SDA_GPIO_PinsSource, I2Cx_SDA_GPIO_MUX);

    /* configure i2c pins: scl */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CL_GPIO_PIN;
    gpio_init(I2Cx_SCL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 configure i2c pins: sda */
    gpio_init_structure.gpio_pins           = I2Cx_SDA_GPIO_PIN;
    gpio_init(I2Cx_SDA_GPIO_PORT, &gpio_init_structure);

                hi2cx.i2cx = I2Cx_PORT;

  /* i2c config */
  i2c_config(&hi2cx);
        #endif
}
void IIC_Start(void) {
        OLED_SCL_SET();
        OLED_SDA_SET();
        OLED_SDA_CLR();
        OLED_SCL_CLR();
}

void IIC_Stop(void) {
        OLED_SCL_SET();
        OLED_SDA_CLR();
        OLED_SDA_SET();
}

void IIC_Wait_Ack(void) {
        OLED_SCL_SET();
        OLED_SCL_CLR();
}

void Write_IIC_Byte(uint8_t IIC_Byte)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if 0
        uint8_t i;
        uint8_t m,da;
        da=IIC_Byte;
        OLED_SCL_CLR();
        for(i=0;i<8;i++) {
                m=da;
                m=m&0x80;
                if(m==0x80) {
                        OLED_SDA_SET();
                } else {
                        OLED_SDA_CLR();
                }
                da=da<<1;
                OLED_SCL_SET();
                OLED_SCL_CLR();
        }
        #else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IIC_Byte;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1,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endif
}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if 0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IIC_SLAVE_ADDR);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else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0x00;
        buff[1] = IIC_Command;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2,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endif
}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
        i2c_status_type i2c_status;
        #if 0
        IIC_Start();
        Write_IIC_Byte(IIC_SLAVE_ADDR);                        //D/C#=0; R/W#=0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Write_IIC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else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0x40;
        buff[1] = IIC_Data;
        i2c_status = i2c_master_transmit(&hi2cx, I2Cx_ADDRESS, buff, 2, 1000);
        if(i2c_status != I2C_OK)
        {
                printf("erro send %d",i2c_status);
        }
        #endif
}

void GUI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olor) {
        OLED_Set_Pixel(x,y,color);
        OLED_Display();
}

void GUI_Fill(uint8_t sx,uint8_t sy,uint8_t ex,uint8_t ey,uint8_t color) {
        uint8_t i,j;
        uint8_t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uint8_t height=ey-sy+1;                //高度
        for(i=0;i<height;i++)         {
                for(j=0;j<width;j++) {
                        OLED_Set_Pixel(sx+j, sy+i,color);
                }
        }
        OLED_Display();
}

void GUI_DrawLine(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x2, uint8_t y2,uint8_t color) {
        uint16_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 {
                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 else if(delta_x==0) {
                incx=0;//垂直线
        }else {
                incx=-1;
                delta_x=-delta_x;
        }

        if(delta_y>0) {
                incy=1;
        } else if(delta_y==0) {
                incy=0;//水平线
        }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

        if (delta_x>delta_y) {
                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 else {
                distance=delta_y;
        }

        //画线输出
        for(t=0;t<=distance+1;t++ ) {
                OLED_Set_Pixel(uRow,uCol,color);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OLED_Display();
}

void GUI_DrawRectangle(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x2, uint8_t y2,uint8_t color) {
        GUI_DrawLine(x1,y1,x2,y1,color);
        GUI_DrawLine(x1,y1,x1,y2,color);
        GUI_DrawLine(x1,y2,x2,y2,color);
        GUI_DrawLine(x2,y1,x2,y2,color);
}

void GUI_FillRectangle(uint8_t x1, uint8_t y1, uint8_t x2, uint8_t y2,uint8_t color) {
        GUI_Fill(x1,y1,x2,y2,color);
}

void GUI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uint8_t mode) {
    unsigned char c=0,i=0,tmp,j=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WIDTH-1){x=0;y=y+2;}
    if(Char_Size ==16) {
        for(i=0;i<16;i++) {
          if(mode) {
                tmp = F8X16[c*16+i];
            } else {
                tmp = ~(F8X16[c*16+i]);
            }
            for(j=0;j<8;j++) {
                if(tmp&(0x80>>j)) {
                    OLED_Set_Pixel(x+j, y+i,1);
                } else {
                    OLED_Set_Pixel(x+j, y+i,0);
                }
            }
        }
    } else if(Char_Size==8) {
        for(i=0;i<8;i++) {
            if(mode) {
                tmp = F6x8[c][i];
            } else {
                tmp = ~(F6x8[c][i]);
            }
            for(j=0;j<8;j++) {
                if(tmp&(0x80>>j)) {
                    OLED_Set_Pixel(x+j, y+i,1);
                } else {
                    OLED_Set_Pixel(x+j, y+i,0);
                }
            }
        }
        } else {
                return;
        }
}

void GUI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Char_Size,uint8_t mode) {
        unsigned char j=0,csize;
        if(Char_Size == 16) {
        csize = Char_Size/2;
        } else if(Char_Size == 8) {
        csize = Char_Size/2+2;
        } else {
                return;
        }

        while (chr[j]!='\0') {
                GUI_ShowChar(x,y,chr[j],Char_Size,mode);
                x+=csize;
                if(x>120) {
                        x=0;
                        y+=Char_Size;
                }
                j++;
        }
        OLED_Display();
}

static uint32_t my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GUI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csize;
    if(Size == 16) {
        csize = Size/2;
        } else if(Size == 8) {
        csize = Size/2+2;
        } else {
                return;
        }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GUI_ShowChar(x+csize*t,y,' ',Size,mode);
                                continue;
                        } else {
                enshow=1;
            }
                }
                 GUI_ShowChar(x+csize*t,y,temp+'0',Size,mode);
        }
        OLED_Display();
}

void OLED_ShowFNum(u8 x,u8 y,float Fnum,u8 size1,u8 mode)
{
        unsigned int i,flen;
        unsigned char Data[sizeof(Fnum)];                                //数据位数由sizeof(Fnum) 来判断,灵活创建数组大小
    sprintf((char *)Data,"%.3f",Fnum);                               //保留小数点后3位小数,打印到Data数组中
        flen = sizeof(Data)+1;                                                                                                    //判断浮点数长度,方便后期打印输出

        for(i=0;i<flen;i++){                                                                                                    //根据转后字符长度打印输出
                  x+=8;                                                                                                    //每个字符占8位,向后占位
                  GUI_ShowChar(x,y,Data[i],size1,mode);                             //调用oled字符显示函数,在OLED屏上逐个显示
                }
}

void GUI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hsize,uint8_t *str,uint8_t mode) {
        while(*str!='\0') {
                if(hsize == 16) {
                        GUI_ShowFont16(x,y,str,mode);

                } else if(hsize == 24) {
                        //GUI_ShowFont24(x,y,str,mode);
                } else if(hsize == 32) {
                        //GUI_ShowFont32(x,y,str,mode);

        } else if(hsize == 12) {
                        GUI_ShowFont12(x,y,str,mode);

                } else {
                        return;
                }
        if (hsize==12) {
            x+=16;
        } else {
            x+=hsize;
        }

                if(x>WIDTH-hsize) {
                        x=0;
                        y+=hsize;
                }
                str+=2;
        }
        OLED_Display();
}

void GUI_DrawBMP(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width, uint8_t height, uint8_t BMP[], uint8_t mode) {
    uint8_t i,j,k;
    uint8_t tmp;
    for(i=0;i<height;i++) {
                for(j=0;j<(width+7)/8;j++) {
                    if(mode) {
                                tmp = BMP[i*((width+7)/8)+j];
                        } else {
                                tmp = ~BMP[i*((width+7)/8)+j];
                        }

                        for(k=0;k<8;k++) {
                                if(tmp&(0x80>>k)) {
                                        OLED_Set_Pixel(x+j*8+k, y+i,1);
                                } else {
                                        OLED_Set_Pixel(x+j*8+k, y+i,0);
                                }
                        }
        }
    }
    OLED_Display();
}
#ifndef __OLED_H
#define __OLED_H

#include "at32f423.h"

#define PAGE_SIZE    8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YLevel       0xB0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WIDTH              128
#define HEIGHT              64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IIC_SLAVE_ADDR 0x78
//IIC操作函数
void II2CGpioInit(void);
void IIC_Start(void);
void IIC_Stop(void);
void IIC_Wait_Ack(void);
void Write_IIC_Byte(uint8_t IIC_Byte);
void Write_IIC_Command(uint8_t IIC_Command);
void Write_IIC_Data(uint8_t IIC_Data);

//OLED控制函数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OLED_Set_Pixel(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OLED_Display(void);
void OLED_DisplayBMP(unsigned char *dat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Clear(unsigned char dat);

//GUI画图函数
void GUI_DrawPoin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Fill(unsigned char sx,unsigned char sy,unsigned char ex,unsigned char ey,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DrawLin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DrawRectangl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FillRectangle(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x2, 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DrawCircle(unsigned char xc, unsigned char yc, unsigned char color, unsigned char r);
void GUI_FillCircle(unsigned char xc, unsigned char yc, unsigned char color, unsigned char r);
void GUI_DrawTriangel(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FillTriangel(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x2,unsigned char y2,unsigned char color);
void GUI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UI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void OLED_ShowFNum(u8 x,u8 y,float Fnum,u8 size1,u8 mode);
void GUI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Char_Size,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UI_ShowFont16(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UI_ShowFont24(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UI_ShowFont3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UI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hsize,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mode);
void GUI_DrawBM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idth, unsigned char height, unsigned char BMP[], unsigned char mode);
#endif
#include "at32f423_board.h"
#include "at32f423_clock.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DS18B20ID[8];
        char str[50];
       __IO char ch,count=0;
float temperature;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 (DS18B20_Init())
        {
                        printf("DS18B20 Init Error\r\n");
                        delay_ms(1000);
        }
        DS18B20_ReadId(DS18B20ID);
  printf("DS18B20的序列号是: 0x");
        for ( i = 0; i < 8; i ++ )
          printf ( "%.2X", DS18B20ID[i]);
  printf("\n");
  sprintf(str,"DS18B20的序列号是:0x%02X%02X%02X%02X%02X%02X%02X%02X",DS18B20ID[0],DS18B20ID[1],DS18B20ID[2],DS18B20ID[3],DS18B20ID[4],DS18B20ID[5],DS18B20ID[6],DS18B20ID[7]);
OLED_Clear();
        GUI_ShowCHinese(26,10,16,(unsigned char *)"欢迎使用",0);
        GUI_ShowCHinese(10,28,16,(unsigned char *)"雅特力开发板",0);
        GUI_ShowString(10,46,(uint8_t *)"AT32F423VCT7",16,0);
        delay_ms(1800);
while(1)
  {
    temperature=DS18B20_GetTemp_MatchRom(DS18B20ID);
    /* 打印通过 DS18B20 序列号获取的温度值 */
    printf("获取该序列号器件的温度:%.1f\n",temperature);
                sprintf(str,"当前温度值为:%0.3f℃",temperature);
                OLED_Clear();
                GUI_ShowCHinese(10,10,16,(unsigned char *)"当前室内温度",0);
                GUI_ShowString(106,10,(uint8_t *)":",16,0);
                OLED_ShowFNum(32,28,temperature,16,0);
                GUI_ShowCHinese(80,28,16,(unsigned char *)"℃",0);
                GUI_ShowString(48,46,(uint8_t *)"2023-12-03",16,0);
                delay_ms(800);
                OLED_Clear();
GUI_DrawBMP(0,0,128,64,BMP2,0);
                delay_ms(800);
  }
}
   制作的单色位图如下:
     使用“PCtoLCD2002”的参数设置如下:
      工程编译完成后,下载到开发板,OLED屏显示想关字符与图片,在此期间,将手指握住DS18B20模块,则采集的温度数值会迅速上升;然后将手指挪开,则采集的温度数值会缓慢回降。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jIwOTE5Nzk2O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