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A0 硬件SPI驱动ST7789液晶屏

楼主(2023-12-03):
如题,使用SPI1驱动st7789,逻辑分析仪看SPI发送的数据没问题,但屏幕一直没反应。是不是使用HC32F4A0的SPI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A:
SPI初始化供你参考,F4A0跑ST7789没啥问题的,软件模拟和硬件SPI我都跑过

网友B:
spi驱动屏,主要看几个参数,一个是通信速率,二是相位,特别是相位一定要跟屏的参数相符,如果拿到不到资料,最好还是跑摸拟的。

网友C:
楼主 您看看 cs引脚和rst引脚的处理是否正确。

网友D:
前两天刚和同事解决一个IIC通讯问题,单片机口线数据都是正确的,就是没从机ack回复,更换了几次AD芯片,后来发现总线串的200Ω电阻被焊成了10K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使用三线SPI加CS驱动没成功,使用四线SPI驱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