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急问:功放怎么接线

楼主(2023-12-03):
语音板输出的音量不够,打算用下面的这个功放板。但是:语音板输出的两根线直接连喇叭,而功放的输入是左、右声道和地,我该怎么连接呢?
芯片到货了,但是不会接。多谢!

网友A:
原先2根喇叭线 一根接地 一根同时接左右声道

网友B:
要看语音模块的输出是不是BTL,如果是,不能直接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语音模块的输出是不是BTL,如果是,不能直接接地的

请问怎么判断呢?怕弄坏了,只有一个语音模块。

网友C:
连接其中一个声道就可以

网友D:
按标注接就可以了,BTL输出接喇叭,左右声道通过2个10K电阻相加送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标注接就可以了,BTL输出接喇叭,左右声道通过2个10K电阻相加送输入端。

这样不行吧?刚才查了 BTL,其+ - 输出相位相反,可以分别接功放的左右通道?

网友E:
这个简单呀! 5V GND接电源   L,GND,R接音频输入 就可以了。

网友F:
买个音频变压器隔离转换

网友F:
还有一种办法,如果自己会动手改造一下功放, 加个22k电阻即可

网友:
如果你的语音板是PWM直驱喇叭,那就不好直接接功放。
用音频变压器转换一下再接功放简单一些。

网友G:
原来的两条喇叭线,各串联一个10K电阻,分别接到功放的L、R应该就可以了。喇叭接到功放的输出上面。如果声音不够,适当减小10K电阻。如果声压太大或者出现削波失真,需要在L/R上面再接一个分压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不行吧?刚才查了 BTL,其+ - 输出相位相反,可以分别接功放的左右通道? ...

都说了是+ - 输出接喇叭,不是接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