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小华电子FAE,关于USB 键盘问题

楼主(2023-12-04):
小华电子FAE:你好!
     我利用你的开发包中的usb_keyboard demo做了一个小键盘程序,用BUS Hound 抓包工具可以找到数据,也可以看到发送到主机的键值,但是和HID 上位机连接时失败。请问啥问题?请指教!
   上位机和华大北斗的HD8030芯片连接没有问题。

@Starxxx

网友A:
是用在键盘上?如果是的话 。建议参考其他品牌测试下

网友A:
有类似客户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深入交流交流

楼主:
我也试着修改了一下设备描述符,配置描述符。打开PC机的设备管理器发现有个感叹号,驱动没加上,还没修改好。

网友B:
可能是通信协议不匹配

网友B:
端口号或地址错误或者波特率不正确等都会导致这类问题

网友C:
如果设备列表已经有这个设备了,那么枚举过程没问题了,可以看一下报告描述符是否正确,还有发送报告时,report ID是否对了,HID发送数据包含有report ID和相关数据。建议先找一个成熟的报告描述符,参考相关例程先搞通,再去修改自己需要的描述符。

楼主:
现在通了,修改了报告描述符和配置描述符中的键盘改为自定义。现在发送数据还要改,上位机还收不到数据

网友D:
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V  13554256038

楼主:
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E(2024-01-11):
小华的FAE没来,新塘的来了

楼主(2024-02-29):
终于搞好了,修改了报告描述符,修改了上位机软件。现在可以通信了。谢谢各位!

网友F(2024-08-27):
特别检查 HID 描述符,确保键盘功能和报告描述符的定义与 HID 协议兼容。

网友G(2024-12-31):
HID 协议在 USB 设备与主机通信时需要严格遵循特定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