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访问硬件资源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3-12-04):
C语言访问硬件资源有哪些方式?

网友A:
API、硬件相关的库等

网友B:
基本上就是利用程序库进行

网友C(2025-08-30):
C 语言访问硬件资源主要有几种方式:通过内存映射 I/O,直接读写硬件映射的内存地址;使用 I/O 端口指令(如 in/out)访问;借助设备文件(如 Linux 的 /dev 下文件)通过系统调用操作;利用专用库函数或驱动接口间接访问。这些方式依赖硬件架构和操作系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