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老哥对电脑主板的USB线路熟悉的

楼主(2023-12-04):
我调试设备的时候不小心烧写器碰到了开关电源的散热片,然后烧写器爆炸了220跳闸了,电脑USB的D+D-对地短路了(供电没事其他USB口也没事电脑也能正常用),我把烧坏USB的ESD拆下来后再量D+D-还是短路。我的主板是华硕B450M-DRAGON,按道理USB连南桥D+D-都短路了南桥应该也挂了才对,难道连南桥前还有别的器件吗?

               tyw  注

@tyw :果然T叔啥书都有
tyw
慢慢啃

网友A:
南桥只是损失USB功能而已  不代表其它功能也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桥只是损失USB功能而已  不代表其它功能也损坏了

不敢想象啊,这么猛的冲击南桥都不坏,我量了一下拆下来的ESD确实被击穿了

网友B:
电脑开机有硬件自检,自检通不过可能就没法启动。
我之前就有个电脑遇到类似情况,那个电脑之前用过很多年,就懒得排查直接换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开机有硬件自检,自检通不过可能就没法启动。
我之前就有个电脑遇到类似情况,那个电脑之前用过很多年 ...

我惊奇的是我的电脑竟然没事,但是那一路USB已经彻底废了按道理是南桥坏了但是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C:
类似的情况,做的飞思卡尔的ARM-A7的核心板,静电测试把USB打坏了,其他的功能没事儿,还奇怪芯片里边儿工能是分块的吗,只坏一块功能、

网友D:
这种情况非常的常见,不光是电脑,电视机也是一样的,有些电视机被雷击过后,会出现某一路的视频输入通道失效,其它的功能正常,有些电视机会出现有图像没有声音,有些会出现HDMI通道损坏,其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等问题,都是一个问题,主芯片损坏。

网友E:
轻点仅USB打坏,其他正常,重则整个南桥报销,  所以现在调试的,我都得隔离USB 和串口的, 报废的电脑太多了,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轻点仅USB打坏,其他正常,重则整个南桥报销,  所以现在调试的,我都得隔离USB 和串口的, 报废的电脑太多 ...

我也有隔离器的由于时间太久坏了,这两天赶紧修好了又DIY了俩

网友F:
一个USB隔离器太几十块,没必要冒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