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 UART主要特性

楼主(2023-12-04):
CW32F030 内部集成 3 个通用异步收发器 (UART),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和单线半双工模式,支持硬件数据流控和多机通信;可编程数据帧结构,可以通过小数波特率发生器提供宽范围的波特率选择。
UART 控制器工作在双时钟域下,允许在深度休眠模式下进行数据的接收,接收完成中断可以唤醒 MCU 回到运行模式。

主要特性
支持双时钟域驱动
- 配置时钟 PCLK
-传输时钟 UCLK
可编程数据帧结构
-数据字长:8、9 位,LSB 在前
- 校验位: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
- 停止位长度:1、1.5、2 位
16 位整数、4 位小数波特率发生器
支持异步全双工、同步半双工、单线半双工
支持硬件流控 RTS、CTS
支持直接内存访问 (DMA)
支持多机通信,自动地址识别
6 个带中断标志的中断源
错误检测:奇偶校验错误、帧结构错误
低功耗模式下收发数据,中断唤醒 MCU

网友A(2024-05-06):
请问什么叫做双时钟域?和它对应的专业用词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双时钟域?和它对应的专业用词是什么呢

UART 控制器挂载到 APB 总线上,配置时钟域 PCLK固定为 APB 总线时钟 PCLK,用于寄存器配置逻辑工作;
传输时钟域 UCLK,用于数据收发逻辑工作,其来源可选择 PCLK 时钟、外部低速时钟(LSE)以及内部低速时钟
(LSI)
。双时钟域的设计更便于波特率的设置,支持从深度休眠模式下唤醒控制器。

网友C:
为什么配置时钟和传输时钟是不一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叫做双时钟域?和它对应的专业用词是什么呢

我理解的就是它有两个不同的时钟源可以选用

网友E:
通过配置 可以使用非常规的波特率进行数据传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通过配置 可以使用非常规的波特率进行数据传输吗

当然可以!

网友F:
根据其工作模式不同 所需要的引脚数量也会变动吧

网友G:
uart的数据发送是以包为单位 还是以字节为单位啊

网友H:
通信速率能达到多高?这个没有讲呢?

网友I:
串口通信稳定性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