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 深度休眠模式下UART接收数据

楼主(2023-12-04):
配置步骤:
步骤 1:
使能 UARTx_RXD 对应引脚的 GPIO 下降沿中断;
步骤 2:
设置 UARTx_CR1.START 为 1,选择 RXD 信号起始位判定方式为低电平;
步骤 3:
使能 UART 接收(即设置 UARTx_CR1.RXEN 为 1);
步骤 4:
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步骤 5:
等待主机发送数据,产生 GPIO 下降沿中断,唤醒 MCU;
步骤 6:
关闭 RXD 对应引脚的 GPIO 中断功能,等待 RXD 接收完成。

网友A(2024-02-06):
在深度休眠下,都还有哪些模块还能正常工作呢

网友B:
只有在接收完成之后才可以再次开启中断使能是吧

网友C:
该芯片一种有多少种休眠模式呢  相关休眠模式下 都有哪些时钟是能工作的呢

请参阅CW32F030用户手册的"电源控制(PWR)与功耗"章节。

网友D:
有详细的配置案例嘛?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中断唤醒深度休眠

网友F:
在休眠模式下 哪些时钟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深度休眠下,都还有哪些模块还能正常工作呢

请参阅CW32F030用户手册的"电源控制(PWR)与功耗"章节。

网友H:
深度休眠模式下应该是串口唤醒

网友I:
在接收完成之后才可以再次开启中断使能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在深度休眠下,都还有哪些模块还能正常工作呢

深度休眠下是不是先唤醒在进行相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