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什么是低电压检测器(LVD)

楼主(2023-12-04):
低电压检测器 (LVD) 用于监测 VDDA 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当被监测电压与 LVD 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触发条件时,将产生 LVD 中断或复位信号,通常用于处理一些紧急任务。LVD 产生的中断和复位标志,只能由软件清零;只有当中断或复位标志被清零后,在再次达到触发条件时,LVD才能再次产生中断或者复位信号。

LVD 可以监测 VDDA 电源电压,也可监测外部引脚输入电压(PA00、PB00、PB11),具体通过控制寄存器LVD_CR0 的 SOURCE 位域来选择。当使用外部模拟信号输入时,用户必须将对应 GPIO 端口配置为模拟功能(GPIOx_ANALOG.PINy = 1)。
LVD 输出结果可以从 PA01 或 PA08 引脚输出,用户必须将对应 GPIO 端口配置为数字输出,同时选择功能复用。

网友A:
低电压检测器(LVD)是一种电子元件,它监测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当被监测电压与LVD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触发的条件时,LVD将会产生中断或者复位信号。

网友B:
低电压检测器(LVD)的主要特性:
1. 4路监测电压源:VDDA电源电压,PA00、PB00、PB11引脚输入
2. 16阶阈值电压,范围2.02V-3.76V
3. 3种触发条件,可以组合使用

网友C:
低电压检测器(LVD)是一种电子元件,它监测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

是的

网友D:
LVD 可以监测 VDDA 电源电压,也可监测外部引脚输入电压

网友E:
LVD 输出结果可以从 PA01 或 PA08 引脚输出,用户必须将对应 GPIO 端口配置为数字输出,同时选择功能复用

网友F:
低电压检测器 (LVD) 用于监测 VDDA 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

网友D(2024-02-25):
低电压检测器 (LVD) 用于监测 VDDA 电源电压或外部引脚输入电压,当被监测电压与 LVD 阈值的比较结果满足触发条件时,将产生 LVD 中断或复位信号,通常用于处理一些紧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