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解除pb3的JTAG调试后设置STM32F103C8T6的PB3作为外部中断一直失败,无法进入3中断一直进入15中断,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疑惑

楼主(2023-12-04):
void Encoder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1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EXTI_Line4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SET)
    {
        /*如果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可再次判断引脚电平,以避免抖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5) == 0)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3) == 0)
            {
                Encoder_Count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
}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SET)
    {
        /*如果出现数据乱跳的现象,可再次判断引脚电平,以避免抖动*/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3) == 0)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5) == 0)
            {
                Encoder_Count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网友A:
确认一下中断触发方式

网友B:
检查中断优先级

网友C:
检查你的代码和配置

网友D:
PB3默认是配置为JTAG/SWD使用的

网友E:
需要开启外部中断。

网友F:
正确启用了外部中断。

网友G:
在配置外部中断时, 需要设置触发方式。STM32的外部中断可以通过下降沿、上升沿或者低电平触发。

网友H:
检查PB3外部中断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I:
中断处理程序是否已经正确编写

网友J:
可以使用HAL_GPIO_EXTI_Init函数进行配置

网友K:
检查JTAG和PB3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L:
可能是由于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M:
检查PB3外部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是否正确

网友N:
void EXTI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配置PB3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连接PA0到事件线3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3);

    // 初始化外部中断线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 设置为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 使能外部中断线3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3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O:
需要在EXTI初始化函数中配置PB3为外部中断

网友P:
可能是由于 配置不正确或者中断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Q:
需要在stm32f1xx_hal_msp.c文件中的MSP初始化函数中,取消PB3的JTAG/SWD配置。然后,你需要在stm32f1xx_it.c文件中的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添加PB3的外部中断处理代码。

网友R:
已经正确实现了中断处理函数,并且它能够正确处理中断。

网友S:
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T:
在STM32中, 需要进入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这个函数。

网友U:
检查 代码是否存在错误

网友V:
对于STM32F103C8T6的PB3作为外部中断,你需要将PB3配置为输入模式,并且将JTAG调试解除。

网友W:
需要在你的代码中进入对应的外部中断处理函数。

网友X:
PB3是应该在3中断吧

网友Y:
PB3还是能不用就别用了,毕竟复用的,不好弄

网友Z:
3中断进不去的话,你仿真看看呗

网友AA:
你看看IO接的对不对?

网友AB:
不应该啊,看你配置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AC:
你先关闭JTAG,然后再开AB的IO和AF复用试试?

网友AD:
这种问题没有遇到过,但是感觉PB3确实只适合做个普通IO

网友AE:
是不是你的复用搞错了?

网友AF: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吧,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AG:
你这不是写的EXTI4_IRQn么?不应该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