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 SysClk 系统时钟应用场景与切换规则

楼主(2023-12-04):
系统时钟 SysClk 可选择 5 种时钟源,包括 HSE、LSE、PLL、HSI、LSI,通过对系统控制寄存器 SYSCTRL_CR0的 SYSCLK 位域进行设置,可在不同时钟源之间进行切换。

主要应用场景包括:
1、时钟故障自动切换当检测到当前系统时钟源失效时,可快速安全切换到其它可用时钟源上,提高产品可靠性。
2、功耗管理在待机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低速时钟降低系统功耗,在正常使用状态切换 SysClk 的时钟源为高速时钟来快速响应用户使用需求。

时钟源安全切换规则如下:
1、HSE、LSE、HSI、LSI 四个时钟源中的任意两个之间可以相互切换
2、PLL 只可与 HSE、HSI 这两个时钟进行相互切换

网友A(2024-05-06):
是所有的功能模块都可以选择这五种时钟源吗

网友B:
如何自动检测时钟发生了故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何自动检测时钟发生了故障呢

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个时钟基准 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钟基准如何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D:
能在哪个时钟之间进行切换 是不是由内部硬件结构来决定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在哪个时钟之间进行切换 是不是由内部硬件结构来决定的呢

这个肯定要看时钟原理图了  能使用什么时钟源 都可以一目了然